10万件的单,不锈钢304偏心工件,社友们帮我提高效益

楼主(2014-08-02):
(10万件的单)朋友们能进来帮我提高一下生产效益吗?(不锈钢304偏心工件)

数控车床上的活,无图纸,只有样品.手机照的反光了,所以...就不发图了.
(工件无精度要求,只要光一点就好)

32的外圆,孔是8.5.在孔上倒个角.在最高点端面14MM的地方用车个圆弧至外圆32处最低点只相差1MM.
切断.

OK完成了一边.

第二边.车个偏心台阶,,由于是偏心工件,偏了3MM,孔是圆的8.5,所以量到偏心台阶外圆是14MM,
实际从圆孔到偏心外圆14处,一边只有1.2厚度,另外一边厚4.2

工件总长是14MM,.14MM偏心小台阶长是9MM,32外圆是圆的长度是5MM.

材料费一个1.5元左右,包工包料才2.9元一个,除去1角钱回扣,除去材料钱1.5,才1.3元一个.
10万件有的做吗????

车床是排刀架的,液压卡盘,凯恩帝系统.

整体铸造床身,车床钢性绝对够,比一班的床子好,比好的床子就垃圾了,车100以下外圆的不锈钢不成问题.

有几个问题想请高手帮我回答一下希望一个朋友可以帮我解决一个问题研究一下)

1.  除去材料钱和回扣1.3元一个10万件,有的赚吗?

(个人感觉还行)

2,钻孔用什么钻头钻?8.5的孔请问一下最高多少转速S多少,G99最高多少进给F0.几?用G1还是G74钻孔?

知道钴钻,还有合金钻头,听说合金钻头比钴钻速度快.用什么合金钻头?

外国别人的转速钻孔最少是转速1000转,进给有F0.2.而且还是风冷,我们说是干切削.
用G1钻是最好的,但有缺点,第一不断屑,第二,水进不去吧..
用G74有缺点,断是断屑,可是钻头插来插去速度慢了不说,钻头磨损快,(我以前用普通钻头试出来的)

钻钢件能达到550以上转速,进给F0.15.  我只希望钻这个不锈钢能达到F0.1以上就行不管多少,我现在是F0.1.
只是转速偏低了点,只有450转左右.能不能再快一点又不烧钻头,给个理性的转速和进给

3.切断,怎么让切断时不卡屑?

切刀用开槽的机加刀片我可以打到F0.05,转速500转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慢了.开槽的机加刀片有个缺点.
比不开槽的切刀很好切,进给可以打快点,只是不断屑,切刀容易让铁屑卡蹦..

用不开槽的切刀,断是有可能断屑,只是进给不能打快,打到F0.04左右有时都会蹦刀片.

切断我试过用G75和G1,发现G75断是断屑,可是绝对不行,刀具磨损快,还容易蹦刀,根本就车不了几个刀片就挂了.
所以一直都是用G1直接车的,而用G1切断,不断屑,真是让我头疼.

----------------------------------------------------------------------------------
第四个问题和这个工件无关,只是想问一下车外圆的参数:

80大的外圆车到30左右的台阶,我用G96车的,G99进给打到F0.3,转速在50大左右转速是1000转.

可是刀片的槽形不对,刀片不是车蹦的,也不是说不锈钢硬,而是让铁屑一直流到刀片上再断屑掉到车床里,慢慢就蹦了(用的陶瓷刀片)

车不了20个水就很热了,因为车不锈钢高速切削是很大热量的,想过改冷却系统,这个可以改,换切削液这可以换

可是刀片槽型不对,这个有点难搞,陶瓷刀片硬是够了,虽然有点脆,但不是强度不够车蹦的,而是让铁屑刮蹦的,等于说一个刀片,一直让铁屑像锯片一样一直在上面流过,所以会蹦掉.断是断屑了,可就是铁屑在上面一直流,刀片受不了,

用什么刀片车,什么槽型,进给转速车?

刀杆角度我略知一二,也请高手指教一下,关键是刀片槽型和刀杆角度一定要好.

至于进给和转速个人希望50以下的外圆的不锈钢可以达到1000转.
进给要在0.2以上_0.3之间.

本人现在车只能达到800转左右,进给F0.2不烧刀,想再快一点?最好能和车钢件一样快.
粗车钢件1500转,F0.3_0.35之间.车不锈钢粗车能达到F0.25-0.3我都满意了.

网友:
静坐等大侠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那个R有点不清楚,钴砖没用过,合金砖还是可以的,直径8,转速可以开到800,最好G83,钻孔,没有G74也可以,孔不是很深,磨损不应该快,进给0.1没问题,必须先钻中心。切断,不用问,不带开槽的,3MM宽合适,主要为了防磨损,要用2MM宽也可以,至于你说的易磨损。给个建议,可以把刀片磨掉前面两边R角,做成有一点开槽角度,不要太大。切400件没问题,转速可以达1200到1500,进给0.1到0.12,G75指令,G1易造成夹到刀前角易蹦。建议完

网友(点评):
顶,基本说到位了,不过LZ没图不便发表更多意见。

网友B:
自己连发个图都嫌麻烦,只怕别人更不愿麻烦你这事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其他原因不想上图吧,这东西,CAD图是肯定有的。

网友:
哥们,信我的,你把CAD图,和现场加工照片放上面,肯定有给建议的,你这么问,谁也不能说话,机械这东东一般的去现场!

网友C:
连个不反光图都没办法照出来。。。。。

网友:
完全不明所以的样子

网友D:
钻头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磨,我用10mm钻头,普通上工的,含钴的不锈钢专用的效果还没有普通的好,10mm钻头钻40深,一般磨一次能钻2000个(还是保守估计)一个班450件~500件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太厉害了,能上张磨好的钻头图吗?

网友(点评):
就是群钻啊,不要迷信什么含钴高速钢,不锈钢专用。其实加工不锈钢就是切削阻力大,发热大,想办法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含钴钻是耐磨,不过不抗震,钻不锈钢时震动比较大,容易崩刃。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指点一下,如何磨打40cr材质的钻头,14钻头,打50深.我磨一次大概能打100个左右.

网友(点评):
群钻的简易修磨,先把钻头按一般方法磨好,再修磨平钻尖到刃长的一半,最好把钻头放水平台可以直立,最后在刚才磨平的地方左右磨一月牙湾,也就是磨半径大约为1/8刃长的半圆

网友E:
没图不好说。

网友:
有没有的赚你先按你的工艺做一个程序,计算一下节奏基本就有个数了,除了材料费和回扣,你要算上刀具磨损等一切费用,大概算一下运转这个项目每天大概需要多少开支,最后能不能剩下钱就基本有个数了

网友F:
应该还有废料,也是赚的

网友:
就是啊,怎么没有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那个R有点不清楚,钴砖没用过,合金砖还是可以的,直径8,转速可以开到800,最好G83 ...

是直接把切刀前面的R角磨完吗?磨成前面成一条直线?

第二,转速1200,进给F0.1,不锈钢304可以吗?

G75 R0.1
G75 X6.5 P800 F0.1

R0.1退刀是少了还多了,进刀P800退一次刀是少了还是多了,希望可以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有废料,也是赚的

费料是一万件一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图不好说。

我明天早上去传图,把图片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连发个图都嫌麻烦,只怕别人更不愿麻烦你这事了。

图是没有,CAD图也没有,有我就发了.只有一个样品.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是发贴时候才发现图片照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不反光图都没办法照出来。。。。。

我是照完相片,样品放在厂里,回到家发的贴.发贴时才发现相片照的反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磨,我用10mm钻头,普通上工的,含钴的不锈钢专用的效果还没有普通的好,10mm钻头钻40 ...

这个我相信,磨钻头最主要跟一个好师傅,可这钻头我磨了十年,还是很水.

不知道钻头要磨在什么样子?钻不锈钢才能达到你说的这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相信,磨钻头最主要跟一个好师傅,可这钻头我磨了十年,还是很水.

不知道钻头要磨在什么样子?钻不锈 ...

没有现成的,用手画一下,不行?图都懒得发一张,谁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钻头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磨,我用10mm钻头,普通上工的,含钴的不锈钢专用的效果还没有普通的好,10mm钻头钻40 ...

10毫米的钻头,钻40毫米深的不锈钢,可以钻几千个孔,是什么牌子的钻头啊,麻烦推荐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0毫米的钻头,钻40毫米深的不锈钢,可以钻几千个孔,是什么牌子的钻头啊,麻烦推荐下

普通上工,不过我是放机床上打的。进给稳定,排屑方便。冷却足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普通上工,不过我是放机床上打的。进给稳定,排屑方便。冷却足够。

大侠,能否上张磨好的钻头照片看看

网友(点评):
明天,我拍照片上来

网友:
用u钻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小直径的U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大侠,能否上张磨好的钻头照片看看

这支钻头已经加工了两批工件,共计1300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支钻头已经加工了两批工件,共计1300多件

感谢大侠的图片.我也改成这种磨法.确实比原先耐用.原先磨一次平均打不了100个,用这种磨法后,平均能打150个.
是打40cr材料,14大的钻头,,打50深

网友(点评):
等你做一段时间把材料性能摸透了把转速和进给合理化了还会有惊喜等着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