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受压的弹簧

楼主(2014-08-02):
最近在研究手枪,权当是圆俺小时候的一个玩具梦想吧。很多人讲左轮对于半自动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其可以常年装弹待用,而半自动枪的弹夹如果装满弹的话,会使弹夹内弹簧长期受压,一定时间后有可能使其失效。据说国内武警配装的枪里面也是不装满弹的,也有这方面原因的考量。

俺琢磨了一下,没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既然弹夹里的弹簧是设计好在满仓情况下的压缩量,那么静载荷肯定是不成问题的。长期放置不使用,在家里或办公室环境下忽略外在的振动,也不存在动载荷造成疲劳的问题。而且在一般室温环境下,应该也不存在蠕变的问题。

那么这个弹夹弹簧最好不要长期受压的说法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还是仅仅是大家从感官出发的一个误解。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多谢啦!
@2266998
@六角车

网友A:
你分析的很对,这个弹夹问题在几十年前确实,现在已经不算是个问题了。

左轮至于其它手枪的优点,最突出的就是没有卡壳问题(一转就来下一发)。但因其容弹量低早已被各国边缘化。我朝警用枪新列入左轮,仅说明脑残当道,令人扼腕。

网友(点评):
看TVB的电视剧,香港警察都用左轮手枪的

网友(点评):
哪些国家警察最繁忙、出枪率高、弹压效果强大?

网友(点评):
我警校的同学说是要换左轮 因为54 64太暴力 一不小心就搞死了

网友(点评):
据说有人把二战时期装满的弹夹拿出来,还可以使用,不过不知真假。应该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弹簧问题吧。

网友:
998 老师说过这是“材料松弛"的问题,松弛和蠕变的表象相同应力情况不同。

网友(点评):
嗯,俺在查相关资料,creep和stress relaxation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的很对,这个弹夹问题在几十年前确实,现在已经不算是个问题了。

左轮至于其它手枪的优点,最突出 ...

香港的那些都是皇家警察,很多年前留下来的装备了

网友C:
装满的时候,弹簧是不是压并的?弹簧的最大使用载荷跟最大理论载荷差多少?每种枪的弹簧都不一样。
我记得mac10跟sg550,击锤机构里有几个挺复杂的双扭弹簧。从咱们的材料跟制造水平,肯定会修改成两个圆柱簧配合的设计。一个做击锤,一个做击针。扭簧怕断啊,材料比较难搞。

枪里少装弹这个目前我没听过特别正面的说法。我感觉一是用枪人怕弹簧失效不上弹。蠕变的说法比较牵强,因为正规的枪械弹簧会经过强压处理,这部分咱百度一下就好,操作很简单的一个工艺。二是有些老枪的使用甚至会长达几十年,这个什么弹簧都会有变形的可能。弹簧也有寿命,十万次也好十亿次也好,总有坏的。

少装弹的这个,道听途说美国警察的霰弹枪一般管子里平时也只装三发。国内警察54、64装的少,不是怕枪坏,而是怕被抢、怕过度杀伤、领导不让带。。。。

P.S:M1grand的发射跟自动机构里就找不到扭簧,都是有点小粗的圆柱压缩弹簧。到了M16这一代就开始出现扭簧装置了。我估计美国人三十年代的材料水平也许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没找到MIL标准,猜的。

网友D:
楼主不要笑话俺啊
最近就遇到了弹簧受压和振动突然断裂的情况,是我的电动车座子,

网友(点评):
我电动车座子是泡沫哦。没有弹簧。嫩体重超出设计范围啦

网友(点评):
要么太重,要么质量不好。

网友(点评):
太重应该不是问题,是不是弹簧的力没传下去,电车的减震不好了,还有里面加个小弹簧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弹簧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笑话俺啊
最近就遇到了弹簧受压和振动突然断裂的情况,是我的电动车座子,

大阳脚蹬电动车,零九年9月买的,弹簧才坏。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装满的时候,弹簧是不是压并的?弹簧的最大使用载荷跟最大理论载荷差多少?每种枪的弹簧都不一样。
我记得 ...

88狙的击锤簧就是全发射机构共用一个弹簧,同时起到击锤簧,阻铁簧,单发阻铁簧和扳机簧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88狙的击锤簧就是全发射机构共用一个弹簧,同时起到击锤簧,阻铁簧,单发阻铁簧和扳机簧的作用

求图,这簧看起来可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的很对,这个弹夹问题在几十年前确实,现在已经不算是个问题了。

左轮至于其它手枪的优点,最突出 ...

左轮手枪威力小,警察不需要压制性火力。火力猛的罪犯,警察也搞不定。就得武警了。左轮适合警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求图,这簧看起来可有意思了

这张图就看清楚了,整个发射机组件只有一个扭簧,另一个小的扭簧是不到位保险簧

网友:
枪械,这个不敢玩呀

网友:
54 64开过几十枪,熟练拆装过,正常装满子弹5发,但通常装第5个子弹的时候很吃力,所以,如果不是很有必要,正常装3-4发子弹,估计是为了延长枪的寿命,弹簧很重要,要是开枪的时候,弹簧没有压力把子弹推进弹仓,那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没错,大家都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愿意长期满仓装弹,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香港的那些都是皇家警察,很多年前留下来的装备了

左轮枪,子弹拆装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张图就看清楚了,整个发射机组件只有一个扭簧,另一个小的扭簧是不到位保险簧

单扭?说实话这地方改压簧也是可以的,制造方便还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扭?说实话这地方改压簧也是可以的,制造方便还不容易出问题。

改成压簧就得推到重来,整个结构都要调整,且增加零部件,使结构变得复杂而可靠性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成压簧就得推到重来,整个结构都要调整,且增加零部件,使结构变得复杂而可靠性降低

这个簧容易弯啊,扭簧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分解的时候不会崩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弹簧在长期受压(压力小于弹性变形极限)的情况下有可能失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