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实现这种功能的电磁阀

楼主(2014-08-02):
第一种功能气缸实现押出和收回。(就是普通的进气,排气的功能)
第二种功能气缸押出后,没走完到底。在押出的任意位置,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收回。
大大门给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好像找一个没有这种功能的电磁阀有点难。

网友:
与阀无关,是控制电路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电磁阀不变 在气缸你要返回的地方加位置传感器(就是行程开关)。其余的问题就是电气工程师的事了。就是返回的位子是你定好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说的任意。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两种状态的问题,A状态是到底;B状态是“中间”返回。

网友:
如果是单控电磁阀,走到任意位置断电,便可实习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