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齿能用数控车加工么

楼主(2014-08-02):
如题。我这里有台车铣中心,带Y的,应该可以加工出来。可是我想用直接车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我,谢谢了。

网友A(2014-09-14):
这好想是普通的螺纹吧,只不过牙尖是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好想是普通的螺纹吧,只不过牙尖是方的。。。。

可以,磨把刀,把机床当刨床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磨把刀,把机床当刨床使。

怎么使,,这样很伤机床吧

网友(点评):
车和刨有区别吗

网友C:
还是用第三轴洗好你这车的话罗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第三轴洗好你这车的话罗距太大

3轴加工不了的吧,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