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类耐磨的非金属

楼主(2014-08-02):
如图中黑色部分,手感应该不是陶瓷的,是用胶水粘在铁板上(兰色的部分),铁板受力10公斤左右,就全靠它在条状轨道上滑动的,表面上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是油与灰尘。搜了本坛的内容,提到过很多耐磨的非金属,但不知从外观上能否判断出是哪一种?

请教:
(1)最大可能是什么材料?
(2)最好用什么润滑油?
(3)用什么胶水与铁板能粘得牢?
(4)一般市场上哪类店买得到?

谢谢!

网友A:
属于聚四氟乙烯导轨专用软带。现在已经很成熟,有系列产品,你只要查一下百度“导轨软带”就可以找到很多厂家。注意,粘接工艺很重要,要与厂家咨询粘接工艺与专用胶。

网友(点评):
市场里一下子找不到。但10楼描述的这种是不是?

网友:
可能是四氟贴带吧

网友(点评):
10楼描述的这种是不是?

网友B:
我们四氟贴带用不饱和树脂粘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a6TObN&id=2431668642&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聚四氟乙烯导轨专用软带。现在已经很成熟,有系列产品,你只要查一下百度“导轨软带”就可以找到很多厂 ...

谢谢,某宝上查了一下,导轨软带最厚的是3,从厚度上判断好像不是导轨软带(图中与导轨接触面的四边全部倒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四氟贴带用不饱和树脂粘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a6TObN&id=2431668642& ...

谢谢,按你提示,在某宝上只找到你所指的这个链接

网友:
耐磨片~粘合的手艺是关键!粘的不好,有汽泡会脱胶!还要手工刮磨了!

网友:
回答:
(1)最大可能是聚甲醛板。
(2)最好用导轨油or抗磨液压油。
(3)POM胶水。
(4)卖塑胶的店。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10楼描述的这种是不是?下午用普通AB胶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绝大部分是聚四氟乙烯导轨专用贴片,既然买不到相应成品就和厂家订制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我没多留意,只知道这东西公司是从德国买的,绿色的!比3MM厚,因为粘上还要放平面磨床上磨成水平了!

楼主:
早上去市场买了一种,店家给的名字是:聚四氟,F4,说是耐高温的。
初步判断其物理性质是:
1.摸上去好像含油的,滑滑的感觉
2.用三夹板刀可以划断(3mm厚的)
3.用打火机烧着,无明显火焰,但外层会变黑,变成炭
4.用普通砂轮(磨钻头用的)可以去磨,会磨出丝状的渣。

不知是不是这一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去市场买了一种,店家给的名字是:聚四氟,F4,说是耐高温的。
初步判断其物理性质是:
1.摸上去好像 ...

导轨软带的主要成份就是聚四氟乙烯,自润滑性很高,可以替代使用,常见的为白色。

聚甲醛有各种颜色,常见黑色的较多,自润滑性和耐磨性比绝大多数工程塑料优越,

所以根据颜色判断为聚甲醛板。

网友:
话说鼠标的脚贴掉了用这个粘上去比原装的还好用.

网友:
很象那个聚四氟乙烯,耐磨的,什么粘合不知道,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软带的主要成份就是聚四氟乙烯,自润滑性很高,可以替代使用,常见的为白色。

聚甲醛有各种颜色, ...

谢谢,我早上买得就是白色的,由于有光泽度,手机拍了看不清。明天再去买个聚甲醛看一下。

网友:
粘接技术关键

网友D:
按楼主的图片和叙述不大好判断是哪种材料,但肯定不会是导轨软带。
单从颜色上判断为聚甲醛,理由不够充分。聚甲醛是白色塑料,有添加色浆制作为黑色的板、棒,但图片上的材料颜色充其量也只能算深灰。
另一种增强四氟乙烯材料社友没有提到。这种材料以片或带的形态在市场上供应,常用来做液压缸里的导向圈使用,因加入的增强材料不同,其颜色也有几种,但如果增强材料里有石墨或二硫化钼的话,颜色是深灰色的。
增强四氟乙烯材料和聚甲醛很好区分,聚甲醛的比重约为1.4,增强四氟乙烯的比重应该在2.2以上。
增强塑料里还有一种增强尼龙,也是常见的。增强尼龙的颜色一般也是深灰。

网友E:
滑动轴承上经常用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图片和叙述不大好判断是哪种材料,但肯定不会是导轨软带。
单从颜色上判断为聚甲醛,理由不够充分 ...

我在同一家店里买得二种,店家给的名字是:聚四氟(F4),甲醛板,都是白色的。再问店家,甲醛板是不是就是聚甲醛板,聚四氟是不是就是聚四氟乙烯,就说不清了。
我大致比较了二种:
(1)摸上去的感觉,聚四氟比甲醛板感觉更油滑
(2)聚四氟比甲醛板软,在聚四氟上能用手指甲叮出一道痕,而甲醛板不能
(3)聚四氟用打火机点不着的,而甲醛板能燃烧
(4)二者都能用普通砂轮机作倒角处理(最普通磨钻头用的),倒角的边的下缘会挂着较粗的丝状的渣。

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特征与真实产品的性质相符合不?
另外,用AB胶把它们跟铁板去粘,不知能不能粘得住(塑料板与铁板的表面未作任何处理,就用布擦擦干净的)
谢谢!

我是想找耐磨性好的,就让它在铁板的平面上滑。

网友(点评):
聚四氟乙烯板材和棒材就是你说的那种形态,增强四氟乙烯则不会有白色。买增强四氟乙烯条要到卖液压密封材料的商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动轴承上经常用的,可以参考下。

谢谢,综合坛友们的意见,看起来主要用到的就是二种,PTFE与P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图片和叙述不大好判断是哪种材料,但肯定不会是导轨软带。
单从颜色上判断为聚甲醛,理由不够充分 ...

谢谢老师,再请教一下,与铁板粘合应用什么胶?我试过AB胶,无影胶,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聚四氟乙烯导轨专用软带。现在已经很成熟,有系列产品,你只要查一下百度“导轨软带”就可以找到很多厂 ...

估计楼主没接触过导轨软带?
导轨软带是软的,用手指甲掐,会有痕迹。
你在楼主位提到不是陶瓷,推想你这个是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去市场买了一种,店家给的名字是:聚四氟,F4,说是耐高温的。
初步判断其物理性质是:
1.摸上去好像 ...

四氟板一般是白色的带点淡黄。
硬度比导轨软带硬。其他的特征符合你的描述。
你买到的是什么颜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再请教一下,与铁板粘合应用什么胶?我试过AB胶,无影胶,都不行。

用AB胶粘接的关键是将两个面清理干净,特别是不能有油脂。
我们这边粘接机床导轨软带都是用相对便宜的工业包装AB胶的。

网友G:
这东西市场上有的是,   我们修复导轨的时候事先把要粘的那面打毛,再用丙酮把胶皮和导轨洗干净,干了以后涂抹AB胶,再用重物压紧,24小时固化   就OK。

网友:
对了  等完全干了以后  在用角磨机打出油道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AB胶粘接的关键是将两个面清理干净,特别是不能有油脂。
我们这边粘接机床导轨软带都是用相对便宜的工 ...

这是用AB胶在不锈钢板上试验的结果,轻轻一扳,就分开了,胶水全部留在不锈钢板上,而聚四氟板跟新的一天,一点儿胶水都没有。右边是把聚四氟板的粘合面划花,本以为能粘的更牢,汗,这是异想天开的事。

请教一下,你说的去油脂,怎么去?聚四氟板本身摸上去就好像含油似的,滑滑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市场上有的是,   我们修复导轨的时候事先把要粘的那面打毛,再用丙酮把胶皮和导轨洗干净,干了以后涂 ...

谢谢。你说的是导轨软带吧,或许是能粘得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用AB胶在不锈钢板上试验的结果,轻轻一扳,就分开了,胶水全部留在不锈钢板上,而聚四氟板跟新的 ...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也有用纯聚四佛乙烯带当做导轨软带的。
有一种专门清洗导轨和软带的清洗粉,兑水后清洗。
也有人用丙酮,但丙酮有刺激气味,现在还不好买。
不知道你们粘接后加了多少压强?用了多少时间固化?
AB胶属树脂类粘接剂,难道真的对聚四氟乙烯无粘接作用?看了你的描述,疑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也有用纯聚四佛乙烯带当做导轨软带的。
有一种专门清洗导轨和软带的清洗粉,兑水后清洗 ...

对。初步结论是:AB胶对纯的聚四氟板不起作用的。

聚四氟板是30*50mm左右大,压了约2KG的重物,23个小时左右。从上图中明显可以看出聚四氟板与胶水之间无气泡的(因为划花的痕迹都已反映在胶水面上了)

以为胶水是次品,就用这块厚1的不锈钢与铁板胶了,表面没作任何处理,就用干的布擦了一下,3个小时后,扳弯到这样程度才分开,分开后双方的表面都留有胶水,而聚四氟板扳下后,上面是没有胶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初步结论是:AB胶对纯的聚四氟板不起作用的。

聚四氟板是30*50mm左右大,压了约2KG的重物,23个小 ...

确实对很多胶对聚四氟乙烯不能粘接,你这个AB胶可能不是环氧树脂类的?
看来你需要咨询专业的胶水卖家,买能够粘接聚四氟乙烯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对很多胶对聚四氟乙烯不能粘接,你这个AB胶可能不是环氧树脂类的?
看来你需要咨询专业的胶水卖家, ...

谢谢。我也没办法了。
现在想试一下前面几位推荐的导轨软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没办法了。
现在想试一下前面几位推荐的导轨软带

我们厂用的胶水是自己调的~粘上还要放烤箱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厂用的胶水是自己调的~粘上还要放烤箱烤了!

那么软带上要压重物吗?烤箱温度多少?烘多长时间?

网友:
聚四氟乙烯,机床导轨软带,用ab胶或者pom胶可以粘接,厚度有比3mm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么软带上要压重物吗?烤箱温度多少?烘多长时间?

要压的~有一套模板专门压上,温度不清楚,不是我们部门的!我就看到那灯泡就是用的浴霸的那种灯!时间好像是6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压的~有一套模板专门压上,温度不清楚,不是我们部门的!我就看到那灯泡就是用的浴霸的那种灯!时间好像 ...

哦,谢谢。已买了一些,胶好,压好,没烤,等明晚再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