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两种阀的区别

楼主(2014-08-02):
在这个位置,就是气缸进气和出气都接通了,那结果是保压气缸不动,还是气缸像无杆侧缓慢运动呢?还是。。。

这两种阀区别在哪?

网友:
没见过左边的阀,能不能提供哪里的资料

网友(点评):
朝日的样本上有的呢

网友A:
如果真是进 出气口都接通,两端气压一样,一般的气缸不会保持不动,一边有杆一边无杆,受力面积不一样压强一样吗?怎么保持静止呢?

网友(点评):
是啊,如果气缸是水平放置,这种状态是“浮动”。也不是动,也不是不动。虽然受力面积不一样,受力不一样,但是,你想啊,气体也没法排出去啊,所以是“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进 出气口都接通,两端气压一样,一般的气缸不会保持不动,一边有杆一边无杆,受力面积不一样压强 ...

这样理解也没错,但如果你把比作一个高低页面,那高液面势必会往低液面流动,,

网友:
你这两个图是表示相同的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