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这种液压锁的原理及用途

楼主(2014-08-02):
(图片)

网友:
看书,书上都有吧

网友:
这是用二个液控单向阀互锁双向动作,一端油管爆裂油缸也不会动作,最简单又经济的油路保护设计。

网友:
虚线为控制油路。

其中一路单向阀有压力的时候能够自己顶开,同时分出一股控制油去顶开另一路的单向阀,两端都无压力的情况下,单向阀锁止,使执行件保持锁定。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只要两路,任意一路有压力,两路就会通?

网友(点评):
那:互锁。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对的,任意一路有压力,两路就会通。液压锁并不是指互锁,而是保证中位的时候油路不泄漏,锁住油路,还有一个名称,也叫“保压阀”。

网友:
一般用在严格限制位置的场合,比如长时间不通电动作又需要保持位置的情况。

网友:
“保压阀”顾名思义就是保住压力,所以需要停机维持压力的场合也用这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