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24v液压电磁换向阀供电问题

楼主(2014-08-02):
例如4WE60的液压电磁换向阀,它的供电方式有两种:1.变压器+整流桥;2.输出DC24开关电源。
问题:1.用哪种方式经济、可靠?
          2.变压器+整流桥,再加稳压,稳压通过什么实现的?
          3.在手册中关于这种电磁阀的线圈功率有三种:消耗功率,吸合功率,启动功率。选用电气元件是应该按哪个功率选用?
          4.如果多个电磁阀同时使用,线圈总功率大于电气元件额定功率,会有什么影响?
          5.如何一个电磁阀阀芯卡死没有吸合到位,线圈电流会变大吗?为什么?

问题有点多,谢谢大家!

网友:
回答:1.两者价格差距不大,正规开关电源方便、可靠。
          2.无需稳压也可使用。
          3.直流电磁阀这三者基本相等。
          4.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动作;普通电源过载可能会烧毁,须配合过载保护开关。
          5.直流电磁阀影响电流的只是线圈电阻,所以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关于3,线圈功率相差很大的

网友:
直接电子市场买个24V电源供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