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pt螺纹的底孔去加工g螺纹,会出问题吗?

楼主(2014-08-02):
本意是想在设计的时候在毛坯上用同一个底孔,适应后面机加工工序不同的螺纹加工需求。
比如用直径较小的npt螺纹底孔,是不是既可以用于npt螺纹加工,又可以用于g螺纹加工。
我只想到了加工余量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有人提醒我牙会出问题。但是具体如何,还是搞不清楚。
希望能够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非常赞同你设计考虑的周全,后续加工按不同的螺纹加工合适的底孔。

网友(点评):
还是不理解,底孔二次加工?

网友:
按不同的螺纹加工合适的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你设计考虑的周全,后续加工按不同的螺纹加工合适的底孔。

你所说的加工合适的底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加工螺纹前还要加工底孔。即在我的例子里,在毛坯上加工g螺纹的话,毛坯的底孔还需要二次加工才能下一步加工螺纹?

网友:
我理解的是你后续用丝锥加工螺纹所以必须按螺纹的种类加工相应的底孔。

网友(点评):
如果是铣螺纹呢?

网友:
你要在同一底孔加工不同的螺纹,那肯定不会理想的。

网友(点评):
就是想知道具体会碰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底孔不重新加工的话,如你用丝攻的话可能攻不进去或损坏丝攻,如果用铣的话那么螺纹小径小了顶部太尖,和外螺纹不好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