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锥齿轮、斜齿锥齿轮、圆弧线锥齿轮的画法,专开一贴,有源文件

楼主(2014-08-02):
最近跟齿轮杠上了,小弟才疏学浅,虽然画出了外形,但是对“当量”的各种参数的理解还有许多的疑问,大家共同进步吧。
造型的步骤很简单:
1、先画出一个椎体(后期通过放样切除齿与齿之间的部分,产生锥齿轮),在定义截面的时候,顺便定义当量截面的一些参数。
2、做出当量截面,画放样切除需要的一个截面。我这里做的当量截面是与分度锥与右视基准面的交线垂直。截面上按照算好的各种参数像绘制圆柱直齿轮一样绘制截面。(这个的画法可以参照我之前的帖子)先用方程式驱动的样条曲线画出一段渐开线,然后把渐开线平移到需要的地方,对称,然后按齿间距或者齿厚要求定义好位置,画出切除轮廓。这里注意要画出齿根圆角。
我这里的理解是,锥齿轮就相当于把一个圆柱直齿轮的一个端面缩小。机械原理讲,当量参数是锥齿轮沿节锥转开成一个扇形齿轮然后补齐成圆齿轮,当量齿数不一定是整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用于造型,一直没有理解。
3、画扫描切除的另一个截面。就是锥齿轮假想椎体的那个顶点。做一个与当量截面平行的参考平面,且过顶点。然后草图绘制一个点,与原点重合。
4、扫描切除,阵列,再切除轮毂和键槽。

斜齿与圆弧齿可以通过改变放样切除的路径来实现。这个路径对齿廓形状影响很大,个人认为,无论是直齿、斜齿、弧线齿,当量截面到顶点的直线距离应该相同,我是按这个做的。或者是路径距离相同?
对于等顶隙收缩齿和双重收缩齿,他们的齿形收缩轮廓应该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点,应该再建立放样路径,或者绘制另一当量截面,进而扫描切除。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版本 solidworks 2012 SP5.0
请各位大侠一定过目并批示!
@害怕伏枥 @zerowing @一毛 @寂静天花板 @2266998

网盘文件地址 http://pan.baidu.com/s/1hq9VilQ

网友:
坛子里,"目成"大侠对齿轮研究应该是最深了.
三维里画齿轮模型,还是要从产形工艺出发。要不然没啥意义,模型即不能模拟加工,又不能用作分析,也无助于研究其数学模型,对新工艺研究和创新传动没作用。

锥齿轮的齿廓曲面要比直齿轮复杂,《机械原理》讲的不对。
锥齿轮的理论齿廓是由一族相似球面渐开线组成,曲面方程要比直齿轮复杂。推导也麻烦。
目前为止,网上公开的模型,99.99999%都不完全正确。

网友(点评):
产形工艺,完全就是数学,矩阵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大侠研究的也够深,膜拜。产形我没经历过,权当抛砖引玉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谢谢水水@我参加讨论。
前些年用的SW版本破解怕是不太好,Toolbox没法用,又没有用Gear trax这样的插件,遇到直齿轮或直齿锥齿轮时,也曾老老实实用实体造型。不过后来能用Toolbox,就偷懒再也没做过了。
实体造型的方法和你的一样,不过齿形是先在CAD里用作图法得到齿廓的8点坐标,然后再在SW里画出样条曲线的。
找到一个以前做的直齿锥齿轮,贴出交流。
不过只有直齿的锥齿轮做过造型,其它类型的锥齿轮没有敢尝试过。

网友(点评):
大侠的这个源文件我一直珍藏,当时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回复过。当时提到截面到一点无法放样,今天偶尔发现成功,所以就又画了一下。截面草图的尺寸能否请大侠讲一下?这个我不会

网友(点评):
老师,那个贴子里用滚刀轨迹模拟齿轮的,滚刀的尺寸是不是就是直齿条的齿廓?

网友(点评):
两侧面是一样的,齿顶和齿槽的尺寸刀具和齿条有差别。

网友A:
这个在ug nx8.0以上版本都自带齿轮插件,直接输如重要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
相较于画形状——画渐开线——拉伸——减除方便许多。渐开线也不是随便画的,参数又是一大堆。
我这上不了图,不能清楚表述其方便的地方,见谅

网友(点评):
SW专业版本里也有自带插件,也能自动生成。没有插件时学习建模技巧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各种软件都有齿轮生成插件,会用来生成工件当然是本事。不过这个本事只是知其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水水楼主现在做的事就是想知其所以然。在这个帖子里,上用软件自动生成的图没有意义。

网友:
锥齿轮基本有以上4种类型。
第二种还分格里森制和格里森DUPLEX制。
第三种还分克林伯格和奥利康制。
洋洋洒洒,博大精深,恐怕到目前中国人还没有搞清楚。

顺便问一下,老鹰凭啥老删我的帖子?嫌深度不够?好像我在本论坛终结了几个在齿轮方面的讨论。你懂个啥?

网友(点评):
不想在这混可以滚,搞没搞清楚自己在这算个什么

网友(点评):
呵呵,又动粗了!

网友(点评):
帖子怎么不完整呀,看不懂

网友(点评):
手工画法

网友:
弧齿锥齿轮和螺旋齿锥齿轮有什么区别,,,,机械手册没怎么讲啊?!

弧齿不是指齿型,是指齿接触线方向为弧线,功能类似于人字齿轮,噪音要低得多,是不是加工不出来,小白求教

网友(点评):
(弧齿锥齿轮和螺旋齿锥齿轮有什么区别)----个人理解时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网友B:
楼主贴图所见齿轮齿形似乎不够准确,瘦和尖了些。这应该是渐开线基园直径不正确的缘故。我习惯用模拟滚齿用作图方法得到齿廓形状。具体方法前些年在998大侠的一个帖子里贴出过。其链接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图所见齿轮齿形似乎不够准确,瘦和尖了些。这应该是渐开线基园直径不正确的缘故。我习惯用模拟滚齿用 ...

彭老先生好。
认真讲,圆柱齿轮和锥齿轮是要分开说的。
要深入理解锥齿轮,必须得研究格里森那套资料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已经在本论坛下载得到格利森锥齿轮技术资料译文集。

网友:
水水上将,如果不是靠它来编CNC程序的话,也不必那么较真,谢谢!

网友(点评):
是表现的球面渐开线,但是用的不是渐开线是三段圆弧。为什么一到关键位置就用圆弧代替呢?不用渐开线就没有了基圆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每个面上基圆的大小变化。基圆大小的变化才真正反映了齿形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ug nx8.0以上版本都自带齿轮插件,直接输如重要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
相较于画形状——画渐开线—— ...

对于讨论软件的使用方法,这个帖子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学无止境,我也是什么都想接触一些,努力多学一些。平日学习中也是多从原理出发,尽力知其所以然。谢谢前辈指点。
对于实际应用,不管对于软件还是对于机械设备的应用,我个人觉的那些只是工具,在应用过程中通过工具到达目的是最主要的,没必要细究其过程。用的方法越简单越好,越方便越好。当然原理的东西事先必须知道,才能做做到简单方便。
在平常设计中,越来越意识到参数化建模的重要。有些画法看似方便快捷,但是对于以后方案修改会造成极为不便。为了以后方便修改不得不采用较多的步骤,相对繁杂的数据去画图。看似复杂实际却是一劳永逸。要做到这些必须得从原理出发,就是前辈说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大侠对格里森的弧齿锥齿轮和克林根堡的摆线锥齿轮有研究吗

网友:
我做过一些努力,具体讲是“比较精确”地画出了基圆以上齿廓,齿根比较复杂……

斜齿的详细方法如下,直伞类似,只是改用球面渐开线了,大侠可以参考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700

网友:
大侠好,我主要不是搞锥齿轮的,但是以前帮人建直齿锥齿轮模型,所以看了一段时间,知道些皮毛。
1、首先,最简单的,只根据直齿锥齿轮的成形原理,它的齿面是由一个平面在基锥上面纯滚动得到的,也就是跟圆柱齿轮不同(圆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是平面在基圆柱上纯滚动得到的),因此直齿锥齿轮齿面是由球面渐开线组成的并非圆柱齿轮的渐开线。

2、根据上面说的展成原理,可以建立相应的坐标系,得到球面渐开线表达式。
3、有了齿面表达式方程,就可以计算出齿面的一系列点,然后就可以在三维软件里建模了。图中的点就是计算所得的齿面离散点。动画中的两个齿轮是我根据这种方法建模得到,可以看到它们在啮合过程中是线接触(两齿轮接触红色高亮的部分),而且大端处的两个节圆做纯滚动。

3、我觉得建模必须要准确符合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用所得到的模型进行后续的分析,但是实际中由于加工方面的限制,得到标准的球面渐开线齿面不太容易,所以实际建模必须要根据对应的加工方法,根据包络得到实际齿面,这个我就没再深入研究了。
斜齿锥齿轮和圆弧锥齿轮我没研究过,不好细说,但是应该不是像大侠那样简单放样一下就能得到的。如果是示意图建模的话,随便弄弄就行,可以要想准确建模,各种齿轮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我这个锥齿轮模型,其实也不是可以“用”的模型。再多一句,UG的齿轮插件生成的模型也是非常粗糙,不能“用”的,其他的不清楚,要想得到一个准确的齿轮模型,必须对整个齿面生成原理很了解,就算是最简单的渐开线圆柱齿轮,它的过渡曲面部分也要根据刀具的形状推导得到,还有实际齿轮还有修形,这样得到的模型才能用于分析。

网友(点评):
讲的在理

网友(点评):
层主是懂齿轮的。但我看啮合演示好像不对劲。。。

网友(点评):
海鹏.G 大虾,单纯按球面渐开线说,两个齿轮啮合的时候是相当于两个节锥纯滚动,应该啮合线就是两个节锥的交线吧?实际情况,这种线接触肯定不好,由于误差很容易就边缘接触了

网友(点评):
弧齿锥齿轮成对制造,没有互换性,真想知道难点在哪里

网友:
我只能收藏学习,平时没画过

网友:
用Catia画过斜齿轮,感觉对斜齿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没画过锥齿轮,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 solidworks 2012 SP5.0
请各位大侠一定过目并批示!
@害怕伏枥 @zerowing @一毛 @寂静天花板 @22669 ...

惭愧啊,自打有了插件,齿轮就没好好画过了。
单从画齿轮来讲,LZ已研究很深入,我不及也。
我很早之前也简单的设想了一下,从圆柱直齿轮开始,这个应该没什么简单拉伸,就是取点多少决定了精度。然后斜齿轮,通常是齿形轮廓延螺旋线扫描成形的,这也符合加工思路,但既然是画法,那我就作了另外一个尝试,就是把直齿轮扭一下,是不是也成了斜齿轮了,但是怎么来控制参数等问题,就没细细琢磨了。
其他大侠说的也比较实际,相对来讲,齿轮更注重参数跟工艺,齿形画法不是很受关注,加工图也不要完整的轮廓图,几个圆圈意思一下就行了。至于鼓形齿等等,是从理论的受力分析上,反求了一个修形的轮廓,也没绝对准确的数据,各自企业标准不会有不同,也有单位不修形的。

网友(点评):
直齿轮用变形的方法扭成锥齿轮,我试了,不像,所以放弃了。大端的当量参数,我还是不会算,所以齿形又瘦又高,惭愧,真画起来,发现东西还挺多,有点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图所见齿轮齿形似乎不够准确,瘦和尖了些。这应该是渐开线基园直径不正确的缘故。我习惯用模拟滚齿用 ...

老师,我仍然不是很明白我的齿形为什么又瘦又高。
我这个当量参数是对的啊,我特地又检查了下,不明白哪里错了,请老师指导。

网友(点评):
锥齿轮表面不是圆柱齿轮的那种渐开线

网友(点评):
当量截面就是把大端背锥展开,我就是按展开画的,既然是展开,渐开线也就和圆柱齿轮一样了。这种近似是被认可的,我觉得问题不是这儿,但我又说不出。

网友(点评):
这种近似只是做示意图的时候被认可吧?这样建的模型不能用来CNC加工和分析吧?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课本上是这样讲的,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书上说的有道理呀:在A点和B点(我认为是节锥与球面的交点)附近,背锥面和球面非常接近,且锥距与大端模数的比值愈大愈接近

楼主:
@27447  @刘景亚

楼主:
@害怕伏枥 @刘景亚 @2266998 @zerowing
不就是球面渐开线么?我再来画一个,原理都明白,开动脑筋还是可以画出来的。跟AUTOCAD画圆柱齿轮渐开线一个道理,滚动距离等于弧长,然后样条曲线描点~

借此也证明了机械原理上用在分度圆锥处与球面相切的大端锥面上的齿形近似球面齿形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上一次做的图中的齿面轮廓与球面渐开线投影到当量截面的曲线非常的接近,此齿轮设计模数为2,误差应该在0.1毫米左右(不多对于5级齿轮,似乎误差也很大吧)我觉得书上这个“近似”还是合理的。

鹰大把这个帖子移动到齿轮一栏中吧,那里高手多一些呢。怎么到现在这个帖子还不加精?@老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仍然不是很明白我的齿形为什么又瘦又高。
我这个当量参数是对的啊,我特地又检查了下,不明白哪 ...

打开你的模型,找到你齿坯旋转成型的草图,似乎有点问题。
锥齿轮分度园直径为mz。模数2、齿数30、分锥角30度的锥齿轮分度园直径应为60,当量齿轮分度园直径则为69.28。

网友:
齿轮是机电设备中常用到一个辅助设备!

网友:
我比较懒!!!!都是用插件来画的!!!又快!!!不用动脑筋!!!

网友(2014-10-23):
齿轮很多人都不会画,虚心学习中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三维画法呢,学习了

网友(2015-01-08):
请教害怕老师,您这一生阅历无数,做的设备在我眼里也算是无数多了。关于齿轮设计,想请教的是:
1、您在平常设计时,一般情况下的传动,齿轮精度是如何来选取的?
2、直齿目前是否应用较少,以斜齿居多?因斜齿的传动较为平稳,啮合刚度较直齿更好。
3、设计中是否需要考虑修形量?这些修形量您平时的设计中是如何确定的,个人查到的资料显示 修形量 是各加工厂秘而不宣的,不知是否为真?本人只是听到过这种说法,对实际生产情况不了解。
4、有时迫于空间结构已经确定去,齿轮的变位是否是按照机械原理教材中的算法进行,还是有其他的算法?
个人刚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无法从一个设计者的角度来评定这些问题。

另回复楼上一些对计算机建模的一些个人看法。
1、模型可以由三维建立,但一般建模方式多少都有问题,不能反应实际齿形。
解决方法:算出齿面点坐标,然后进行几何建模。想要真实齿轮的话,要算出修形量来建模。
2、可以进行仿真加工。运用solidworks的仿真模块进行,其他软件也都可以,原理就是利用磨齿机原理构建机床,然后算出刀具轨迹进行仿真加工,切出的齿面与实际齿轮的误差可以足以满足工程应用。尤其是可以得到齿根的真实圆弧,不仅仅是齿面。详见中南大学的一些论文
3、伞齿中的弧齿和准双曲面齿轮的建模个人做过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算出齿面点坐标然后进行建模,具体算法见李特文的齿轮几何学原理。其他建模方法即便是建出来了,后期的仿真也得不到理想的接触线。至于想得到伞齿的修形量,个人没找到资料,也无从给予建议。或者用仿真加工也可以,其他仅通过三维软件自身的建模方式都试过,即便是再三核算没有问题,进行有限元分析也没得到理想的接触线,具体的原因个人认为是建模软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图所见齿轮齿形似乎不够准确,瘦和尖了些。这应该是渐开线基园直径不正确的缘故。我习惯用模拟滚齿用 ...

请教害怕老师,您这一生阅历无数,做的设备在我眼里也算是无数多了。关于齿轮设计,想请教的是:
1、您在平常设计时,一般情况下的传动,齿轮精度是如何来选取的?
2、直齿目前是否应用较少,以斜齿居多?因斜齿的传动较为平稳,啮合刚度较直齿更好。
3、设计中是否需要考虑修形量?这些修形量您平时的设计中是如何确定的,个人查到的资料显示 修形量 是各加工厂秘而不宣的,不知是否为真?本人只是听到过这种说法,对实际生产情况不了解。
4、有时迫于空间结构已经确定去,齿轮的变位是否是按照机械原理教材中的算法进行,还是有其他的算法?
个人刚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无法从一个设备设计者的角度来评定这些问题,设计经验很欠缺。

另回复楼上一些对计算机建模的一些个人看法。
1、模型可以由三维建立,但一般建模方式多少都有问题,不能反应实际齿形。
解决方法:算出齿面点坐标,然后进行几何建模。想要真实齿轮的话,要算出修形量来建模。
2、可以进行仿真加工。运用solidworks的仿真模块进行,其他软件也都可以,原理就是利用磨齿机原理构建机床,然后算出刀具轨迹进行仿真加工,切出的齿面与实际齿轮的误差可以足以满足工程应用。尤其是可以得到齿根的真实圆弧,不仅仅是齿面。详见中南大学的一些论文
3、伞齿中的弧齿和准双曲面齿轮的建模个人做过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算出齿面点坐标然后进行建模,具体算法见李特文的齿轮几何学原理。其他建模方法即便是建出来了,后期的仿真也得不到理想的接触线。至于想得到伞齿的修形量,个人没找到资料,也无从给予建议。或者用仿真加工也可以,其他仅通过三维软件自身的建模方式都试过,即便是再三核算没有问题,进行有限元分析也没得到理想的接触线,具体的原因个人认为是建模软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害怕老师,您这一生阅历无数,做的设备在我眼里也算是无数多了。关于齿轮设计,想请教的是:
1、您在 ...

我的机械生涯里和齿轮有较深关系的只是操作滚齿机的那一段,并没有深入探讨过齿轮原理和设计。其实,由于学历不够,也没有能力去探讨。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人的努力总有种种限制,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制作过的设备里用到齿轮的不多,其传动也都是低速和低精度,一般就在机电市场买现成的齿轮,回来加工轴孔使用。如果没有,往往也就是给个有模数、齿数,加上厚度和轴孔齿轮的简单图纸委托加工,最多齿轮加工精度注一个8级,很少给标准图纸。
由于直齿齿轮容易得到,也能够适应我需要的工况,我做的设备几乎全都是用的直齿轮。
低速低精度,用齿轮时没有考虑过要求修形。
变位齿轮常用,能凑上中心距就行,不考虑什么是高变位或是角变位。

网友:
见解很深,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械生涯里和齿轮有较深关系的只是操作滚齿机的那一段,并没有深入探讨过齿轮原理和设计。其实,由 ...

谢谢害怕老师!

网友(2015-07-16):
我这两天有个弧形伞轮想尽办法不得其解啊。也曾参考了齿轮这本专著也是未果。看来要补课很深啊。
参数多多去了,一涉及到螺旋就没法子下手了,纠结得很。

网友(2022-06-24):
看各位大佬的思维碰撞真是精彩,愈发觉得自己的知识面太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