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管密封!

楼主(2014-08-02):
现有一种盛化学试剂的钢管,直径2.5cm ,要求可以随便拆卸,300度时密封良好的机械结构!
请各位大神赐教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螺纹+锥密封。

网友:
用法兰形式

网友:
   压力不高的话,中间密封弄个耐300度的,是否可以,如需一端密封,将左边换成封板。

网友:
钢管厚度是多少,如果足够的话,端头车外螺纹,再做个相应的盖子旋钮上就可以的

网友:
间隔螺纹和圆锥面配合,半圈开合

网友:
一款万向联轴器

网友:
用PT牙,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锥密封。

赞一个,简单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导!
钢管比较细,它需要能多次拆卸,并且安放要自动夹紧密封!
现在倾向螺纹加椎,正在研究!涉及到自动对准与电机控制旋转,又比较麻烦!
联轴器貌似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锥密封。

简单实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