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深空钻枪钻五个面的作用

楼主(2014-08-02):
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磨出来的枪钻~枪背老是烧的坑坑洼洼

网友:
你会磨枪钻,真是牛

网友:
你能发张图片吗,我也磨过枪钻。不知你用的钻头是标准型还是非标的。我遇到的问题是,加工的深孔孔底有个圆锥尖,怎么把这个干掉并在孔底形成一个圆弧,让我伤脑筋啊,非标枪钻可以干这事,可是我已经用标准型枪钻加工完毕深孔了。

网友(点评):
腐蚀、电解、磨削

网友:
      这种问题不需要大神讲解,最直接的办法是问你的刀具供应商。5个面角度主要是主切削刃和副切削刃角度重要,其他3个面随便磨磨就好。角度由刀具大小,加工材质决定。你可以去找你供应商拿资料看。
      至于你说刀背会被刮伤,会烧黑,我猜测可能 1:刀头焊接不正? 2:材质是什么?不锈钢或者2738这种比较粘的会出现这种情况。3:是否刀具应该磨了而你偷懒?   烧掉不影响后续加工的,你只需要把烧掉那点在磨刀机上修一下即可。

网友(2014-10-10):
在学习磨枪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