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内孔,让刀,精度不稳定

楼主(2014-08-02):
         请教大家,我用数控车床车长度15,内孔28的孔,材料是45钢的。之前做精度都是很准的,内孔两端误差不超0.005,但是最近出现了情况,有时还是准的,但有时会连续好几个内孔两端误差在0.02甚至0.03。检查车加工余量没问题,刀具没问题,托板和塞铁松紧程度均无问题,因为光洁度是好的,所以也排除了主轴的轴承问题,车床是排刀的,不用刀架的。请叫大家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了。

网友:
1)确认装夹情况。
2)确认刀具切削参数,尤其是ap,是否和刀尖R匹配。

网友:
车床水平问题,你直接弄个U-或U+多少就好.
你实在不想用这方法你用第二种方法,
粗车内孔一把刀,精车内孔一把刀.
精车内孔刀杆你用20的就行了,别用25的容易卡屑.粗车你可以用16或18的内孔刀杆.要是钻的孔大也可以用20的.
用陶瓷刀片和合金刀片都行,精车建议用陶瓷的容易断屑也车的光,粗车可以用合金的刀片,若粗车不断屑可以用陶瓷刀片.
转速1500,进给F0.15_0.18之间.有光洁度要求,精车F0.1_0.15之间.
如果你不用这方法直接用第一种方法.不行二种一起用绝对解决问题.

一班排刀架斜床身的打水平打的很一班,就随便放在上面打一下就行了,如果是焊接床身的效果会更差.
其实就算是线轨有了杂质也会磨损的.但通过以上方法不用保养机床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机床用的比较久,可以拆下上面的盖盖,把下面的导轨清理一下,你不会拆只要机床没过保修期叫别人弄.
有可能是有东西在里面特别是车过生铁,注铁之类的,朔料丝会挡住油喷不进去..你若是床子只车钢件类的就不用拆开来看了

网友:
刀尖是否在中心点

楼主:
是不是时间长了,丝杠间隙大了

网友:
精加工余量是多少啊

网友:
清洁一下导轨,丝杆!

网友:
检查过材料没有?

网友:
精车余量太少

网友:
精车时候干切,好点

网友(2016-03-31):
刀尖磨损就会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