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纹路

楼主(2014-08-02):
200大的刀盘,装APMT1604刀片,两款刀片加工出来的内壁纹路不一样。
一圈一圈的产品光洁度达不到要求,刚开始以为是刀片的角度不对,但是后来又新做了一个新刀盘装上去还是这样子。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种震纹也许是你机床本身的刚度已不行造成的,先查主轴部分,再查运行付.

网友:
第一个切削量过大,第二个擠削了排削不畅

网友:
第一张图正常啊,再精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图片是正常的,国内做的刀盘AP16的刀片一般是按三菱做的,刀盘是有倒锥的。如果你装了特顾客或者是YG的刀片加工出来就是第二张图片的样子了。后两款刀片装上去刀盘外圆切削刃变正锥了。

网友:
多半是机床问题

网友:
第二张是震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