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盲孔孔底如何加工出圆弧形(半球形)

楼主(2014-08-02):
今日,我司用枪钻钻出了较深的盲孔,可是孔底因钻头形状留下了一个w型(深孔轴截面)的孔底锥形,那么如何将这个孔底锥形去掉而且还要使孔底形成半球形的圆呢?
注:深孔直径为25mm和34 mm,孔深245mm和320mm。

网友A:
这么浅,可以做一个成型刀,先枪钻加工到位再成型刀修一下。

网友B:
上立式铣床可能可以解决,请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浅,可以做一个成型刀,先枪钻加工到位再成型刀修一下。

这样没错。注意只需用普通钻头修磨就行了,没那么麻烦,把修磨好的钻头对接在接长杆上。
以前咱们常做这个。

网友D:
这个直径,10倍径深比不算深吧,干嘛还用枪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浅,可以做一个成型刀,先枪钻加工到位再成型刀修一下。

成型刀,属于铣刀一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立式铣床可能可以解决,请试一下

立铣得用球头铣刀了吧,我司只有数车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径,10倍径深比不算深吧,干嘛还用枪钻

一般深孔钻头应该也可以,可能为了追求内孔质量吧。对我遇到的问题你可有什么办法?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没错。注意只需用普通钻头修磨就行了,没那么麻烦,把修磨好的钻头对接在接长杆上。
以前咱们常做这 ...

能否再详细一点。
1.普通钻头的的话其直径需要达到34mm啊,往孔内伸进的时候我还担心孔壁刮花和钻头折断;
2.钻头接在接长杆上,用车床可以搞定吗?

网友:
普通钻头磨下再弄个加长杆就好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换球形钻头吧

网友(2015-09-15):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钻孔在深孔钻床上加工,然后在普通车床上用磨成圆弧的钻头再修下。但是这样存在重复装夹,效率低。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能一次性加工成底面带弧度的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