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装配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现在使用的是SolidWorks2013,标准件装配是自己新建了一个文件夹把所有标准件保存到这个文件夹里,装配的时候就和装配普通零件一样从文件夹中调用。

      保存在文件夹中的标准件,生成的时候是用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生成的,然后变更文件名另存到新文件夹。

      现在的问题是装配到装配体中的标准件,装配时是调用的自建的文件夹里的标准件(这种标准件另存时名称都改了,内部属性里添加了代号名称)。但是当关闭SolidWorks再从新打开时,所有调用的标准件都换成了SolidWorks自带toolbox里的了。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原因还是什么。以前也这样用的,没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曾经遇到过这问题的社友吗?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补充一句用的是破解版软件

网友A:
自建的标准件保存目录有问题,试着保存了toolbox安装目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建的标准件保存目录有问题,试着保存了toolbox安装目录看看。

  不是保存目录问题,我只是第一次用某个标准件(自建标准件文件夹里没有的)才会另存。
  后续都是直接以装配零件的方式打开的自建文件夹里的标准件。就这样,再次打开时它还是会显示初始另存时的位置

楼主:
又发现打开是点参考里面的零件参考位置是正确的,但是打开就不对

网友:
我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  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