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共轭凸轮,这样的共轭凸轮怎么运动的

楼主(2014-08-03):
大家好这个共轭是德国金砖龙其中的一台机器上的一个共轭凸轮,如图1测绘点坐标数据,资料等到下午在上传。

补充内容 (2014-8-3 13:34):
安装图在8楼

楼主:
图已经上了,

再加一个cad文件

楼主:
先说一下参数,主凸轮摆杆长度是120mm,凸轮安装与摆杆安装距离是123mm,滚子直径是32mm,基圆半径是63mm,摆角是23.001780452度,推程转角120度,停程转角20度,回程转角是50度,近停程转角是170度,副凸轮基圆半径是61mm,其余的参数与主凸轮相同。基本参数已经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件呢?

按照图在8楼

网友:
上图,上参数

网友B:
以后能不能上完图片在发表主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能不能上完图片在发表主题啊、、、

因为电脑加密了,图片都上不了,现在换了一台电脑搞定

网友A:
从动件呢?

网友C:
   阳光大侠,根据提供的数据,推出图1的结构关系图,并以修正正弦规律初步算了下。主凸轮比较像大侠图中的样子,但共轭凸轮计算时有点问题,没算出来。太晚了,犯困,待明天查找下问题,再计算共轭部分。
(注:图1中的结构有理解错误的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光大侠,根据提供的数据,推出图1的结构关系图,并以修正正弦规律初步算了下。主凸轮比较像大侠图中的 ...

我用的就是修正正弦运规律,如果你的参数和我的一致那座出来的共轭凸轮应该曲线能重合,共轭凸轮按照标准的来做的话应该不难,哦对了,我这个共轭凸轮是同向型的,不要搞反了哦。如图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修正正弦运规律,如果你的参数和我的一致那座出来的共轭凸轮应该曲线能重合,共轭凸轮按照标准 ...

昨晚犯困,计算时出了小问题,,现更正!
大侠用的是破衣?UG? SW?
LZ不厚道,同(异)向不早说!不想重算了,就这么着吧,正好LZ是同向的,俺的是异向的,也算齐全了。
不知LZ为什么用修正正弦,有空俺就来优化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犯困,计算时出了小问题,,现更正!
大侠用的是破衣?UG? SW?
LZ不厚道,同(异)向不早说! ...

hoot6335你好:我是用ug的,不好意思,你用cad搞定我就不行了,我还不知道cad有这个函数功能,唉,

网友C:
RE:

MAN  2014-8-4 13:20
hoot6335ugcadcad

()cadлΡugο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лΡugοO(_)O

用cad二次开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cad二次开发吗?

俺用vb写的,结果数据导入到excel,然后再在cad中绘图。这样虽然比较繁琐,但曲线的数模都是自己建的,用的放心,错了也容易查找。而且俺的数模包含的曲线比较多,可以满足大部分设计。目前为止最高设计过333转/分的共轭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用vb写的,结果数据导入到excel,然后再在cad中绘图。这样虽然比较繁琐,但曲线的数模都是自己建的,用 ...

我是直接用数学表达式建模生成曲线的,你又单停留的修正正弦曲线运动规律吗?还有就是高速重载的无停留运动规律,不知道能不能共享着两个公式的运动规律。我们的机器一般最高就是100次每分钟了,机器动作限制死了,快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数学表达式建模生成曲线的,你又单停留的修正正弦曲线运动规律吗?还有就是高速重载的无停留运 ...

单停留修正弦:A=5.215,V=1.66。模型俺是有,但没办法给你,抱歉!不过可以告诉你哪有有,然后你自己研究,自己推导。论坛里有本书,全名叫不出来,好像是叫自动机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停留修正弦:A=5.215,V=1.66。模型俺是有,但没办法给你,抱歉!不过可以告诉你哪有有,然后你自己研究, ...

不好意思几年前买了一本书是刘昌棋的一本叫自动机械设计的书上就有,好久没有看那本书了忘记了,所以才问你的,那本书刚才看了一下,有30几种运动规律,对于我来说已经够用了,其中好多是人本人开发的运动规律。再次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几年前买了一本书是刘昌棋的一本叫自动机械设计的书上就有,好久没有看那本书了忘记了,所以才问 ...

这本书是很好的教材,不像设计手册上罗里吧嗦,
还看不懂!对自动化设备来说,有这本书就够了。

网友(点评):
确定是这本书?怎么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点评):
网上这本书是没有的,现在已经绝版了,只有在淘宝上有复印版的。

网友:
围观高手解决问题,对凸轮不懂啊

网友D(2015-01-2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几年前买了一本书是刘昌棋的一本叫自动机械设计的书上就有,好久没有看那本书了忘记了,所以才问 ...

好书那里能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书那里能买到

亚马逊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亚马逊上有

怎么评论说刘的是操日本的人书的.

网友(点评):
我也看到这个评论。刘好像有两本关于凸轮的书

网友(2016-05-10):
现在想要找点资料学习下

网友(2016-10-26):
A=2.9, V=1.54.多项式, 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