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加热后,怎么保证平行度?

楼主(2014-08-03):
自己做了台热压封口设备,但是封口效果老是不好,检查后是平行度达不到(用复写纸检测,发现中间颜色淡)。怀疑是铜加热后,热膨胀导致不平行。请大虾指点。
同事给我支了几招,一是每天上班就把设备开起,让铜加热到150°(我们设备工艺是要150°),加热三天,抵消铜的膨胀,让铜加热到150°,上磨床加热研磨;二是直接让铜加热到150°,上磨床加热研磨,三是"垫",那里不平垫那里。请问这可行吗?

楼主:
模架下面需要隔热,请问有那些加工性能的隔热材料?电木、石棉板........

网友A:
玻纤板,合成石吧。电木不行150℃。
没精度要求吗?百分表拖过没。
常见垫,或顶丝微调整。钢板与铜件之间。

注意安全。压伤烫伤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板,合成石吧。电木不行150℃。
没精度要求吗?百分表拖过没。
常见垫,或顶丝微调整。钢板与铜件之间 ...

垫板是垫在模架下面,制作做铣平就可以了吧~!(铣床精度在0.2MM左右)
设备有光电感应器,漏电开关、安全有保证。

网友(点评):
垫板是指隔热板?双面用铣床飞平行即可。需另外有微调平行度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