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齿轮驱动,请问哪位大侠有这样的运用实例?

楼主(2014-08-03):
    这是本论坛大侠@动静之机在一个缠绕设备的讨论帖上放出的图片,最近公司想要做一款设备,因为结构的制约,我想借用图中的结构:齿轮79、80共同驱动不完整齿轮77做整周回转。本结构中存在一个虚约束,需要79和80做到完全同步才不会发生干涉,但因为齿轮精度的问题,完全同步不太可能,在此,我想在主、被动齿轮间的理论中心距上再增加一个人为的误差距离,借以消弭干涉,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预想的被动齿轮转速为3秒/转,齿轮理论分度直径250mm左右,模数2.5。
   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否用过类似的结构,是怎么消除干涉的?在此谢谢大家帮助。
   忘了一句,两个主动齿轮理论上角速度是同步的。

网友A:
根据齿轮精度做好容差。

网友B:
齿轮传动基本上是刚性的。由于齿轮本身制造误差问题、由于动力源的误差问题,你说“在主、被动齿轮间的理论中心距上再增加一个人为的误差距离,借以消弭干涉”,是不可行的。
你这设备是干啥用的,何不试试皮带传动?如果运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传动基本上是刚性的。由于齿轮本身制造误差问题、由于动力源的误差问题,你说“在主、被动齿轮间的理论 ...

你好,是打包、捆扎一类的设备,工作性质和上图基本一致,因为包装的对象只能从齿轮的径向送料,所以被动齿轮不能完整,只能靠两个主动齿轮进行驱动。

网友(点评):
包装机械用的,应该力量不大,没啥精度要求,可以按照图示的试验一下。注意刚开始齿轮精度要好一点。

网友C:
添加一个完整的齿轮,使其与被动齿轮同轴固定,让主动齿轮(一个)和这个添加的齿轮正常啮合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一个完整的齿轮,使其与被动齿轮同轴固定,让主动齿轮(一个)和这个添加的齿轮正常啮合不行吗?

物料很长,所以一套设备上预想有3-4套这样的装置,从而捆扎物料度长度方向各位置,而且因为物料长,所以选择是从齿轮径向送料,所以大侠的建议用在物料两头的是可以的,中间部分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D:
用异型齿轮行不
或者在一边加一扭簧(参照带表卡尺内结构)让一从动齿轮始终保持受力位置(好像这样表达吧,专业术语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齿轮精度做好容差。

嗯,大侠说得我也考虑过了,个人有点懒,还没做过试验,再者就怕量产以后,各种不合格,所以就提出增加齿轮中心距,算是变相的改变轮廓曲线,哈哈。

楼主:
刚巧看了彭老的圆盘驱动,似乎把齿轮换成摩擦轮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异型齿轮行不
或者在一边加一扭簧(参照带表卡尺内结构)让一从动齿轮始终保持受力位置(好像这样表达吧 ...

我一会去看看带表卡尺的结构,不过对我来说,那样可能太复杂了,谢谢大侠。

网友E:
参照多驱动的均载装置

网友(点评):
大侠 不敢点。 我觉得两个齿轮驱动一个的话,问题不会很大, 可以参照行星轮系里边的均载装置,有机构是浮动的,或者弹性连接; 也可以参照多点啮合柔性传动,钢包转台上有用;

网友(点评):
或者轮船上多个动力源驱动一个齿轮箱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这就查查资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照多驱动的均载装置

大侠方不方便推荐点具体资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传动基本上是刚性的。由于齿轮本身制造误差问题、由于动力源的误差问题,你说“在主、被动齿轮间的理论 ...

两个主动齿轮为同一动力源。

网友(点评):
这个动力源能保证同步么?如何保证的?

网友(点评):
嗯,同步带传动。

网友F:
没有传动平稳性要求可以

网友G:
买个差速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传动平稳性要求可以

精度不高,不存在平稳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差速器即可

差速器当然可以,我们就没有利润了,哈哈,你懂得……

网友(点评):
粗的也有!算下扭矩,加个扭簧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让两个主动齿轮中的一“浮动“?也是好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传动平稳性要求可以

大侠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有过实际应用?

网友(点评):
单个小齿轮带动不完整的大齿轮做过,双轮驱动的没做过。都要控制小齿轮和大齿轮的啮合位置,防止缺口处第一个齿发生干涉是一样的。从79到80要求齿侧间隙小,保持同步。其中一个齿轮(如79)和不完整齿轮齿侧间隙...

网友(点评):
其中一个齿轮(如79)和不完整齿轮齿侧间隙亦小,而另一个齿轮(如80)齿隙加大,从传动上看是不干涉的。如有必要,79到80可采取消除回差的机构,保证同步。

楼主:
实属无奈,叨扰各位大神,目前集团的房地产和路桥公司风生水起,唯独机械这块是惨淡经营,奈何晚辈技术平庸,不堪重任,希望前辈指点一二,实不胜感激。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差速器即可

大侠,在扭矩不大的情况下,将所有齿轮换成摩擦轮,允许微小的滑动与偏差,你认为可以吗?我刚计算了一下,好像是可以的。扭矩要求为3.75Nm,被动轮直径250,主动为橡胶(允许微小形变),被动轮为碳钢,静摩擦系数0.4左右,,预压力40N可以达到要求,而且不存在两个速度不同主动轮干涉的问题,也不存在明显打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传动平稳性要求可以

感谢大侠这么早回复,看起来改变侧隙是唯一的办法,既然大侠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我就按照大侠的建议先试验看看,这个东西看来不做试验是没有办法确定可靠性和寿命的,呵呵,多谢了。

网友(点评):
祝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