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事故厂的车轮可以用机械切削加工取代抛光吗?

楼主(2014-08-03):
昆山事故厂的车轮可以用机械切削加工取代抛光吗?可以不进行电镀直接使用吗?

网友:
这个轮毂 工艺要求 还的手工才能达到

网友:
客户要求你的工艺就得这么来

修改工艺需要通过试验测试,并得到客户同意

目前还没有可以取代抛光的切削工艺,抛光不就是切削么?只是它用的是自锐自利的数量庞大的微型刀具而已

网友:
抛光后不容易掉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