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焊接件的设计步骤,请教

楼主(2014-08-03):
初学钣金件设计,对焊接钣金组件的设计流程不太懂,请钣金专家指导。

一般的,设计时先勾画出一个整体的结构,我觉得如果能够用3D软件直接出来一个整体结构,然后慢慢往下分,再出零件图,也就是从上而下的一种设计思路,这样的话我感觉比较快一些,

但是,对于钣金件来说,零件稍微复杂的话,要考虑用几个钣金件拼焊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不然太复杂了加工也是一个问题。

然而,用三维软件出图时,一个焊接组件只能先把一个个零件先画好再装配,这样的话,比较浪费时间,装配时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反复修改零件图再装配,导致效率比较低。如果用实体拉伸、拉伸切除、旋转等工具出整体结构的话,又无法往下分解出零件图纸。

我想了解下,大家出钣金件图纸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钣金图纸出图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用实体拉伸、拉伸切除、旋转等工具出整体结构,不要合并实体,最后在把每个零件另存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拉伸实体,然后抽壳。这个壳体可以分解为钣金件吗?另外另存的零件因为不是由钣金工具生成的,貌似也不能展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实体拉伸、拉伸切除、旋转等工具出整体结构,不要合并实体,最后在把每个零件另存一下也可以啊

嗯。不过如果是规则零件的话你可以转化成钣金。

网友:
我的习惯是2D为主,整个设计直接就出来了(零件图、焊接图、总装图、加工图)。如果怕有问题,再用3D验证

网友:
各位做焊接的 有没有佩戴焊接面罩?瑞士optrel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很好的哦

网友:
没有威望 来水经验

网友:
初学钣金吸取下经验

网友(2014-09-04):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