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一个复杂物体的中性轴,能不能用软件来计算?

楼主(2014-08-03):
如何确定一个复杂物体的中性轴,能不能用软件来计算

网友:
什么叫中性轴?要他干嘛用?

网友:
三维软件都有,一下算出来

测量就比较复杂了,几个角度测几次再折算一下

网友:
大谈什么软件的,你懂什么叫中性轴吗?说话前翻翻书好吗?

看清楚了,材料力学》弯曲变形》梁》横力弯曲》纯弯曲》弯曲变形的平面假设》中性层》中性轴
没有这些概念基础,你三维,你八维都不行。一个块体有中性轴概念吗,不作弯曲变形的只受剪力变形和扭转变形的杆有中性轴吗。

网友(点评):
我理解为惯性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