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 32位 win7旗舰版 打开报“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4-08-03):
先前同样的安装版本,同样的破解方法第一次装能用,后来想弄个2013版的,就百度了下手动的删除了,包括注册表,相应的安装目录文件下的
2013版的是本坛里的那个solidwork“汇总贴”,装上去后按破解步骤,打开时报“已停止工作”

以为这个版本有问题,后来就删掉了。再回过头来装这个2010版本的,发现怎么弄就不行,打开solidwork报“已停止工作”强行关闭了!!

郁闷中~~

网友A:
重做系统,,,,,恭喜中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恭喜中彩。。。。

不用,刚被我整出来了!
问题还是出在没有删除干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刚被我整出来了!
问题还是出在没有删除干净;

win7跟XP的用户文件凡是不同,还是吃亏在不熟上!!
这次把不同用户相关的文件目录都找了些,确实发现还有遗漏的;另,win7的有些用户权限连管理员身份都没法打开;这个百度下,找了个方法进去,也确实有相关的solidwork的文件在;另外,还有注册表相关,也干掉;

zmq
自从XP退出市场后,我的电脑也被搞的乱七八糟,DVD也无法使用,查看属性显示“运行正常",不是电脑高手还真是没办法!

楼主:
还重装了系统,MD,系统一升级补丁包,就“已停止工作”!!咔咔咔22 ,极度无语

楼主:
高兴了10个小时不到!

网友B:
源文件要保留,在程序和功能里面选择卸载,会调用和SW自己的卸载程序,每一步都要看清楚,会提示是否删除用户文件和注册表,记得打勾……

再说一下WIN7系统,应该用IT之家那个,SP132位和64位都有,激活也有,还有MD5检验值,耐心安装系统,安装原版硬件驱动,最后装SW。我装了不下10台,联想台式机笔记本,DELL笔记本等各种

仍然有问题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要保留,在程序和功能里面选择卸载,会调用和SW自己的卸载程序,每一步都要看清楚,会提示是否删除用 ...

非常感谢,耐心回复!!~

网友C(2016-03-01):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要保留,在程序和功能里面选择卸载,会调用和SW自己的卸载程序,每一步都要看清楚,会提示是否删除用 ...

大侠,我的SW最近两天同时打开一个装配体,和几个零件,然后新建零件,做好,最后保存的时候SW就会显示停止工作,然后软件就挂了,自己完美退出,自己辛辛苦苦画的零件也没了,求大侠支支招,怎么办啊?我重装了一次了,还是不行,最近急着改图,过两天马上要出工程图了,今天一天已经七八次这样了。心态都炸了,没法安心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的SW最近两天同时打开一个装配体,和几个零件,然后新建零件,做好,最后保存的时候SW就会显示停 ...

是吗?
慢慢来,不要同时打开多个装配体行吗?每一步都要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
慢慢来,不要同时打开多个装配体行吗?每一步都要保存

只是打开一两个小零件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要修改整机图,要对着装配图修改零件图,不开装配体不可能啊。大侠,有啥解决办法没?

网友(点评):
开启大型审阅模式,别一个整机就一层装配体,多用子装配体。不然再好的电脑也会崩溃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