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比为270的减速组,大家帮忙看看合理不

楼主(2014-08-03):
采用6级传动布局,采用0.5模数的标准齿轮,
各级传动比122.5344.5
由输入轴开始,10齿:20T-10T(双联)25T-10T(双联)30T-10T(双联)40T-10T(双联):最后45齿输出
请帮我判断下布局是否合理。

网友:
不能用行星传动或者少齿差的吗

网友(点评):
干嘛不用行星轮,有机会就上谐波轮,反正钱是老坂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 但在实际中有很多问题

网友A:
1、用在啥地方?都是一样的模数?
2、都10个齿了,还用标准齿轮?
3、高速级为啥齿数那么少?既然输出级0.5模数就够了。
输入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在啥地方?都是一样的模数?
2、都10个齿了,还用标准齿轮?
3、高速级为啥齿数那么少?既然输出级0 ...

用在双足行走玩具的柒盖上,电动机采用520的24v小马达,输入转速是6000转,输出转速在22r\min

网友(点评):
一看就晓得是玩具上用的,我拆过几个玩具。貌似也用这种机构

网友B:
涡轮蜗杆,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蜗杆,妥妥的!

涡轮蜗杆自锁
电控那边,没法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