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夹头的锥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4-08-03):
大径89,小径75,长度2公分,百度了一下大概是(大径-小径)除以2倍的高度,得到的结果再查三角函数正切表,想问一下各位,锥度是这样计算的吗?另外比如机床头部锥度单边22.5度,配弹簧夹头该是22.5度合适吗?

网友:
锥度和斜度是两个概念,弹簧夹基本上已经标准化了

网友:
你在夹具设计手册里查一下吧,现成的.

网友:
锥度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A:
大头减小头乘28.65除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头减小头乘28.65除长度.

28.65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