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角接触轴承中间调整圈的选配询问

楼主(2014-08-03):
两只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时分为一顺、背靠背、面对面三种方式,三种不同的安装方式调整圈的选配亦不同,我知道背靠背时调整圈应该内圈厚,外圈薄一些,面对面外厚内薄,那一顺的时候呢?内外圈厚度一样吗?但我们车间的师傅说在实际中是不一样的?想请问各位到底是怎么选配调整圈?为什么?

网友A:
LZ,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是需要游隙,还是0游隙还是预紧。
不是简单地背靠背时调整圈应该内圈厚,外圈薄一些。
另外可以选择万能配对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是需要游隙,还是0游隙还是预紧。
不是简单地背靠背时调整圈应该内圈厚,外圈薄 ...

您的解答,已经击败了,80%的中国轴承销售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是需要游隙,还是0游隙还是预紧。
不是简单地背靠背时调整圈应该内圈厚,外圈薄 ...

说到重点,谢谢回答

网友(2015-02-13):
这个有专门的背靠背和面靠面轴承的装配法,反正是留出间隙,不然抱死,把轴都能拧断

网友(2015-11-21):
正好相反  背对背是外圈厚于里圈  厚多少取决你轴承的游戏 加上你的预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