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冷却的流量计算,请教

楼主(2014-08-04):
我们现在处于渤海中部,由于钻井平台设备散热量非常大,温度高,给维修造成很大的障碍,想做一套水冷却的水冷壁管,利用海水的温度降温,让工人在维修的时候使用。想法:做成铜管排,3-4排,面积在一米范围,两头通海水,一进一出,有个轴流风机直径1米,功率22kw来做风源,海水温度20-25度之间,舱室温度在50左右,舱室面积在120平,冷气范围在十到二十平就可以,提供30度左右的环境就行,就是不知道海水流量和压力多少比较合适?

请教社友,谢谢!

网友:
买一套就可以了,海水冷却的管子要特别的,防腐蚀,不是一般的紫铜管,用海军黄铜等耐海水的。

网友:
冷却工作时,舱内产生的热量全部被海水吸收,你想办法计算或估算取舱内一定时间产生的热量,就可以算出海水的流量了,希望对你有用。
        我之前做过一个水冷底盘的流量计算,不过水压已知,很容易就求出了流量。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舱内产生热量=水比热X水质量(一定时间内)X温差(30度---海水初始温度)

水质量可以转换得到水流量。 计算的流量在实际运用中,还要再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