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尘为何是可燃的?

楼主(2014-08-04):
昆山粉尘爆炸事故,有一个我不懂的细节,铝粉小微尘颗粒居然说是可燃的。确实,不可然又怎么会爆炸呢。

金属粉尘可燃,从直观经验不大好理解,因为金属一般被认为是不可燃的。

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初中做过实验,铁在纯氧中可以点燃燃烧,并放出大量的光和热。我想金属粉末的话,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大,跟普通金属在纯氧中燃烧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
面粉厂也是会爆炸的O(∩_∩)O哈哈~

网友:
看看铝热反应,反应十分激烈,所以点燃后难以熄灭。若在钢等其他金属物上点燃,还会熔穿金属物,加剧反应。故常被用于制作燃烧弹,可以熔穿装甲。

网友:
喜欢军事的童鞋应该都晓得吧,固体火箭的燃料就有着成分。高细度的铝粉是战略物资,有出口管制的

网友:
可燃,就是一种氧化表征,金属会氧化,一定质量或重量的铝粉尘的接触面是非常大的,因此当浓度达到一定值以上后,氧化的放热会引起周围粉尘温度跟着提高,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大量短时间的放热就形成“爆炸”。

网友:
因为表面积相对固态时有几百乃至几千倍的增大,易于发生氧化反应。

遇到火星,反应即可开始并放热,引起附近粉尘继续反应。。。这个过程异常迅速(爆炸)。

我们的某些抛光机和钛合金铣削加工机都在报价中建议配备灭火系统。
有个瑞士客户嫌灭火系统贵,没有选配,2012年左右全厂焚毁,后补订我方大量设备。

网友:
比較關注三點:
1、8月2號是情人節,當然中秋都不放假,在老板眼里七夕算個吊?但這天是周六?五天工作制到底中國有幾分之一的企業實現了?
2、如果你說周六大多數企業都在加班,那好,爆炸時間早上7點,這個時間上班呢?
3、好吧,通宵上班的都有,何況早上7點,那么總共280人上班,270人死傷,這比率?可謂只要在那廠的,無論文職武職,無論技術還是工人,難免啊?NMD,全公司都擠在一個廠房上班?
 總結:該反思以上問題!

网友(点评):
有的小公司就在车间搭个2层楼,所有行政人员都在这里上班

网友(点评):
周六不放假,周六大清早7点就上班,上班所有人挤作一窝,这种环境,不是出这问题也会出其他问题。其他类似工作环境的人不跳槽,难道还要等死?让这种环境的公司被淘汰掉吧。。。

网友:
专家谈昆山爆炸:铝粉爆炸威力不亚于一颗炸弹
【财新网】(记者 于达维)8月2日上午7时37分许,江苏昆山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拋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目前已导致65死120余伤。据该公司官方网站介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880万美元,共有员工450人,核心业务为电镀铝合金轮毂。目前公布的初步爆炸原因是粉尘遇到明火所致。

粉尘爆炸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极易发生的一类事故。可燃粉尘悬浮在空气中,并达到一定的浓度,便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当遇到热明火或高温时,火焰瞬间传播于整个混合粉尘空间,同时释放大量的热,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 p N
目前已知七类物质的粉尘具有爆炸性:金属(如镁粉、铝粉);煤炭;粮食(如小麦、淀粉);饲料(如血粉、鱼粉);农副产品(如棉花、烟草);林产品(如纸粉、木粉);合成材料(如塑料、染料)。粉尘的火灾爆炸事故多发生在煤矿、面粉厂、糖厂、纺织厂、硫磺厂、饲料、塑料、金属加工厂及粮库等厂矿企业。

 上海松法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安全注册工程师吴水松对财新记者说,粉尘爆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粉尘的浓度、一个是明火、一个是氧气。而防范粉尘爆炸的关键就是控制粉尘浓度,一般来说是要保证工作场所的通风,并安装吸风除尘设备,控制明火,使用防爆电气产品。而对这家工厂来说,打磨轮毂的时候有粉尘,达到爆炸条件,有消息说是锅炉爆炸引起的明火导致了粉尘爆炸。

吴水松介绍,类似的爆炸在上海松江也发生过。“昨天我在一家企业讲课的时候,还专门讲到这个问题,那是一家冶金炉料的厂,使用的是氧化铝,如果金属粉尘聚集到一定条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车间是劳动密集型,人紧挨着人,就更加危险。8 C- a P: w4 F9 H

他说,金属粉尘爆炸的威力比面粉、煤粉、锯末更大,在密闭空间中发生,就像炸药一样,因为金属粉尘是导电的,能量传递的更快,爆炸的威力就更大,威力不亚于一颗炸弹。

国内外的研究表面,铝粉在空气中的爆炸下限37~50毫克/立方米,最低点火温度645度,最小点火能量15毫焦耳,最大爆炸压力可达6.3公斤/平方厘米(相当于每平方米面积上瞬间增加63吨的重量),氮气中爆炸最低氧含量9%,爆炸时产生的空气温度高达2000~3000度。在化学危险物品管理中,铝粉被列为二级易燃物品。

2009年沪宁城际铁路工地上曾经发生过一次铝粉爆炸事故,造成11死20伤。当时是存放铝粉的仓库被出租为工地宿舍,因此造成较大伤亡。
2010年1月的一次铝粉爆炸事故,也是一家抛光企业。当时是浙江瑞安一家抛光加工厂发生铝粉尘爆炸,导致房屋倒塌,2死5伤。该加工厂主要抛光加工铝质汽摩配零件。这个加工厂产生的铝粉尘通过排风道,经排风机送入粉尘沉降室。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认为,粉尘沉降室已两个月没有清理,加上空气干燥,粉尘沉降室漂浮的铝粉浓度达到爆炸极限,遇到火花最终发生爆炸。

财新记者采访的安全专家指出,由于过去对于粉尘爆炸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企业大多数都要从生产工艺技术、操作空间环境和安全管理入手,严格控制作业现场粉尘的浓度,杜绝一切可能产生明火的作业。例如对于铝粉生产车间这样的作业环境,人身上的静电都足以超过其最小点火能量,因此都需要穿着防静电服装,进入车间前也需要进行除静电处理。

 而且在类似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生产车间,一般都需要通过排风设备把粉尘通入沉降室,即便发生爆炸也并不会在人员密集的车间,因此专家认为,像昆山中荣这次严重的事故,发生的原因仍然令人费解。根据公安部消防局初步透露的信息,这次爆炸可能是锅炉爆炸引起。■(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