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齿轮的“冠齿量”?

楼主(2014-08-04):
如题,冠齿量指齿轮的什么位置?对齿轮精度有何影响?在线等解惑,谢谢!

网友:
轮冠距是锥齿轮齿坯公差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测量齿厚时控制锥齿轮副啮合侧隙的一个间接基准。在加工的过程中应对轮冠距的尺寸精度严格限制,并保持其尺寸的一致性。首先对轮冠距与理论安装距的关系及其对锥齿轮齿高、齿厚的影响加以阐述,并介绍了实用的测量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加工效率高,实用。(转载)

网友:
【论文】锥齿轮轮冠距对齿轮精度的影响及实用测量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fiVG--kqhC5idfvY1eFddh7aGt7ZdPFJcTWtBEMcJVXLgFz5yZLkssZZ3k0PnZKnejhxjZFSPNXG125uS1vKgLP55HL9esacyQ8d215r8e

楼主:
我也在网上搜集过,“轮冠距”都是指的锥齿轮的一个参数指标,而我问的“冠齿量”却是标注在圆柱齿轮图纸的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