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量产了,攻牙啊攻牙咋整啊【求指导】

楼主(2014-08-04):
原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4850&extra=

止规止不住了又,止规下去都要5-6个牙,,,上工螺旋M5丝锥

用一般的丝锥  铝削出不来 经常性卡死,同时通规进去很紧或直接进不去!

网友A:
这个东西主轴肯定有跳动,,,,,换浮动卡头。

网友:
把下面的两压板去掉试下!

网友B:
弄成挤压螺纹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主轴肯定有跳动,,,,,换浮动卡头。

浮动卡头?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成挤压螺纹不就好了

挤压螺纹

那么底孔打到多少

网友C:
攻丝时加柴油或者加乳化油切削液,工牙油效果不理想,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点评):
另外买个蛇形管气嘴,带磁吸底座的,再加个脚踏开关,随时可以吹一下,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丝时加柴油或者加乳化油切削液,工牙油效果不理想,你可以试一试

恩 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D:
      呵呵,你用这玩意攻牙,工人素质绝对要好;
      我碰到过这问题,1:首先要把台钻里面的弹簧放松,只要能慢慢抬起钻头的力就够了;2:上下限位要多次调整,后一定要锁死;3:上下攻牙的时候工人手绝对要不离开钻柄,保持上下动作的力很必要的。
      最后1点,想合格率高还是换了这种钻攻2用的,用单攻的钻床;原来研究了好久,合格率比原来提高好多,碰到个不负责的工人又全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用这玩意攻牙,工人素质绝对要好;
      我碰到过这问题,1:首先要把台钻里面的弹簧放松, ...

恩····

全自动好贵呀

网友(点评):
没说全自动,就是那种只能单攻牙的。和这钻床差不多价。

网友:
气动攻丝机,很快,我们攻钢件的一般一个孔10秒左右,也不用台在意垂直度,有一定的自找正功能

网友:
这个不好控制进给的力,因为前面钻了孔,后面就是攻丝了
攻丝的时候如果轴向力过大就会破坏螺纹,力量小了吧,孔又钻不动。
理论上讲这个只能在自动机床上用,因为自动机床能匹配进给和转速。手动的,就只能呵呵了~
应该按规矩先打底孔,再攻丝
我觉得可以简单设计个二工位,因为攻丝可以完全自动,这样就能弥补两次装夹带来的高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主轴肯定有跳动,,,,,换浮动卡头。

您给上个图

网友E:
采用整个夹具,让夹具能浮动,不压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有款产品类似 几万几万的做 攻丝买的自动攻丝机 现在自己把自动攻丝机改装成做了一台数控 做几个模版 编号程序 一次攻完一个模版 人工在换一个放上去 按下启动就好了。。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整个夹具,让夹具能浮动,不压

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有款产品类似 几万几万的做 攻丝买的自动攻丝机 现在自己把自动攻丝机改装成做了一台数控 做几个 ...

看看发个图啥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挤压螺纹

那么底孔打到多少

5.3

楼主:
引用 网友G:
5.3

 M5

底孔5.3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挤压螺纹

那么底孔打到多少

直径4.55

网友:
不是很明白,学习学习

网友:
1、如果是铝件等软材料,可以试一试挤压丝攻;
2、如果是钢件,建议在理论值上适当加大螺纹底孔。

网友:
看了这么多人评论,只能摇头,二两油的太多了,检查一下底空一定要准,如果是钻床改的攻丝加装下限位,不能用油酸腐蚀很严重,普通机油就可以了,要润滑好的。今年加工回收铝m8到m4的不下万件了,准备改用数控钻孔在挤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