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机械识图课件

楼主(2014-08-04):
与大家分享一下机械识图课件,跟我一样的新手们,希望能对大家有用噢

网友:
需要的威望很多哦

网友A:
积分要的太多了

楼主:
这个怎么弄啊,我没有写要积分啊

楼主:
如何取消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要的太多了

如何取消积分啊,我没有设置积分,只想跟大家分享~

网友:
最好先给张图介绍以下有那些内容,谢谢!

楼主:
常用金属材料重量计算公式 仅供参考
  圆钢重量(公斤)=0.00617×直径×直径×长度
方钢重量(公斤)=0.00785×边宽×边宽×长度
六角钢重量(公斤)=0.0068×对边宽×对边宽×长度
八角钢重量(公斤)=0.0065×对边宽×对边宽×长度
螺纹钢重量(公斤)=0.00617×计算直径×计算直径×长度
角钢重量(公斤)=0.00785×(边宽+边宽-边厚)×边厚×长度
扁钢重量(公斤)=0.00785×厚度×边宽×长度
钢管重量(公斤)=0.02466×壁厚×(外径-壁厚)×长度
六方体体积的计算
公式① s20.866×H/m/k 即对边×对边×0.866×高或厚度

各种钢管(材)重量换算公式

钢管的重量=0.25×π×(外径平方-内径平方)×L×钢铁比重 其中:π = 3.14 L=钢管长度 钢铁比重取7.8 所以, 钢管的重量=0.25×3.14×(外径平方-内径平方)×L×7.8 * 如果尺寸单位取米(M),则计算的重量结果为公斤(Kg)

钢的密度为: 7.85g/cm3   (注意:单位换算)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的计量单位为公斤( kg )。其基本公式为:

W(重量,kg )=F(断面积 mm2)×L(长度,m)×ρ(密度,g/cm3)×1/1000

各种钢材理论重量计算公式如下:
名称(单位)
计算公式
符号意义
计算举例

圆钢 盘条(kg/m)
W= 0.006165 ×d×d
d = 直径mm
直径100 mm 的圆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 0.006165 ×1002=61.65kg

螺纹钢(kg/m)
W= 0.00617 ×d×d
d= 断面直径mm
断面直径为12 mm 的螺纹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0.00617 ×12 2=0.89kg

方钢(kg/m)
W= 0.00785 ×a ×a
a= 边宽mm
边宽20 mm 的方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 0.00785 ×202=3.14kg

扁钢
(kg/m)
W= 0.00785 ×b ×d
b= 边宽mm
d= 厚mm
边宽40 mm ,厚5mm 的扁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 0.00785 ×40 ×5= 1.57kg

六角钢
(kg/m)
W= 0.006798 ×s×s
s= 对边距离mm
对边距离50 mm 的六角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 0.006798 ×502=17kg

八角钢
(kg/m)
W= 0.0065 ×s ×s
s= 对边距离mm
对边距离80 mm 的八角钢,求每m 重量。每m 重量= 0.0065 ×802=41.62kg

等边角钢
(kg/m)
= 0.00785 ×[d (2b – d )+0.215 (R2 – 2r 2 )]
b= 边宽
d= 边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求20 mm ×4mm 等边角钢的每m 重量。从冶金产品目录中查出4mm ×20 mm 等边角钢的R 为3.5 ,r 为1.2 ,则每m 重量= 0.00785 ×[4 ×(2 ×20 – 4 )+0.215 ×(3.52 – 2 ×1.2 2 )]=1.15kg

不等边角钢
(kg/m)
W= 0.00785 ×[d (B+b – d )+0.215 (R2 – 2 r 2 )]
B= 长边宽
b= 短边宽
d= 边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求30 mm ×20mm ×4mm 不等边角钢的每m 重量。从冶金产品目录中查出30 ×20 ×4 不等边角钢的R 为3.5 ,r 为1.2 ,则每m 重量= 0.00785 ×[4 ×(30+20 – 4 )+0.215 ×(3.52 – 2 ×1.2 2 )]=1.46kg

常用数据
1 米(m)= 3.281 英尺
1 英寸= 25.4 毫米
1 磅= 0.4536 公斤
1 盎司= 28.3 克
1 公斤力= 9.81 牛顿
1 磅力=4.45 牛顿
1 兆帕=145.161 磅 / 英寸
钢的比重(密度): 7.8g/cm
不锈钢比重(密度):7.78g/cm
铝的比重(密度): 2.7g/cm
锌比重(密度): 7.05g/cm

几种金属型材理论重量简易计算公式:
1、 角钢:每米重量=0.00785×(边宽+边宽—边厚)×边厚
2、 管材:每米重量=0.02466×壁厚×(外径—壁厚)
3、 圆钢:每m重量=0.00617×直径×直径   (螺纹钢和圆钢相同)
4、 方钢:每m重量=0.00786×边宽×边宽
5、 六角钢:每m重量=0.0068×对边直径×对边直径

6、 八角钢:每m重量=0.0065×直径×直径
7、 等边角钢:每m重量=边宽×边厚×0.015
8、 扁钢:每m重量=0.00785×厚度×宽度
9、 无缝钢管:每m重量=0.02466×壁厚×(外径-壁厚)
10、电焊钢:每m重量=无缝钢管
11、钢板:每㎡重量=7.85×厚度
12、黄铜管:每米重量=0.02670×壁厚×(外径-壁厚)
13、紫铜管:每米重量=0.02796×壁厚×(外径-壁厚)
14、铝花纹板:每平方米重量=2.96×厚度
15、有色金属密度:紫铜板8.9    黄铜板8.5     锌板7.2     铅板11.37
16、有色金属板材的计算公式为:每平方米重量=密度×厚度
17、方管:   每米重量=(边长+边长)×2×厚×0.00785
18、不等边角钢 : 每米重量=0.00785×边厚(长边宽+短边宽--边厚)
19、工字钢   :每米重量=0.00785×腰厚[高+f(腿宽-腰厚)]
20、槽钢: 每米重量=0.00785×腰厚[高+e(腿宽-腰厚)]

备注:
1、角钢、工字钢和槽钢的准确计算公式很繁,表列简式用于计算近似值。
2、f值:一般型号及带a的为3.34,带b的为2.65,带c的为2.26。
3、e值:一般型号及带a的为3.26,带b的为2.44,带c的为2.24。
4、各长度单位均为毫米(mm)

原材料价格统计表
材料名称        单价        统计公式        密度        系数
SECC        7.3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PCC        6.1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PHC        6.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Q235        5.6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S4400        5.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GCC        6.3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AZ150        8.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US304        23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93        1.3
SUS430        12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93           1.3
SUS409        11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75        1.3
SUS301        00.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SUS316        4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98        1.3
AL1016        00.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2.80        1.3
AL6061        31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2.80        1.3
AL5052        23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2.80        1.3
AL5052压花        29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2.80        1.3
CU/铜板        00.0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9.00        1.3
PCM彩塑板        9.5元/kg        长*宽*厚*密度*系数*单价        7.85        1.3

网友(2024-09-04):
赚点积分

网友(2024-11-11):
网卡 多按了一次  扣两次分  这什么LJ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