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粘聚四氟或聚甲醛的胶水吗?

楼主(2014-08-04):
现想把聚四氟板或聚甲醛板与铁板粘合,试过AB胶,无影胶,都不行。

以下是粘在一块镜面不锈钢板上的结果。24小时后,轻轻一扳,就分开了,胶水全留在钢板上,而聚四氟板上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右边胶水上的一道道痕是划在聚四氟板的粘合面的,本以为把面划花,能粘得牢一点,哈哈……原来这是异想天开的事。

特请教: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胶水能直接胶得住?或者表面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才能胶得住?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告知一声,不胜感激!!!本人比较菜,烦请说的详细一点,最好是有现实经历过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试试导轨胶或POM胶水,导轨胶粘贴四氟软带本人试过,效果可以,POM胶为聚甲醛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导轨胶或POM胶水,导轨胶粘贴四氟软带本人试过,效果可以,POM胶为聚甲醛专用。

在卖POM胶水的淘宝上问,有没有胶聚四氟板的,说没有。另外,有卖家评论,说粘不住的(指POM板)。

网友B:
1、粘接前用酒精擦干净
2、AB胶太弱了,用乐泰或者西卡的双组份胶
3、涂抹后用工装或重物压紧,知道粘接剂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粘接前用酒精擦干净
2、AB胶太弱了,用乐泰或者西卡的双组份胶
3、涂抹后用工装或重物压紧,知道粘接剂 ...

你好,有用过吗?想知道实际的效果。

网友(点评):
用过,动车上玻璃行李架啥的都用粘的

网友(点评):
玻璃与金属,可以用无影胶,很牢的。试过玻璃与铝,除非把玻璃敲碎,否则二者就分不开。

网友:
用铆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试试导轨胶或POM胶水,导轨胶粘贴四氟软带本人试过,效果可以,POM胶为聚甲醛专用。

既然是POM胶水,我相信至少针对这种材料还是有效的,粘不住原因不一定在胶水,过程没做好也有可能。

我用导轨胶的时候必须要除油,最好表面用丙酮清洗,涂胶后需用重物压24小时以上。

网友:
1.把PTFE与钢铁粘合起来的胶是有的,比如免维护关节轴承上就是用胶水粘结PTFE滑动层与外圈的。
2. 但我不知道用什么胶水,同问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POM胶水,我相信至少针对这种材料还是有效的,粘不住原因不一定在胶水,过程没做好也有可能。

我 ...

丙酮不好买啊(听说是制毒品的原料啊),能否用松香水或二甲苯替代(这二样油漆店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立克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吗?不知这三个字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吗?不知这三个字表示什么意思。

特例克是一种胶水,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例克是一种胶水,很强大

谢谢,不过按你二次提供名字,搜不到。

网友:
Araldite,爱牢达。Pom弄不弄的住不清楚,估计不会有问题吧。Turcite-B是小菜了。采购时最好连清洗剂一起买了。

网友:
建议用西卡,但是固话时间比较长。重物压紧

网友:
追问下,我想将两块AL板粘贴在一起,不知道用什么胶

网友:
被粘物材料名称:    聚四氟乙烯
胶粘剂名称:    F-2胶、F-4D胶、FS-203胶

网友:
聚四氟乙烯(PTFE)常用的粘接方法

任何固体要粘接,必须要能被粘接剂润湿且具有粘附性。PTFE材料表面能低,表面对液体的接触角大,润湿性差,粘附能力小,所以比其他物质的粘附性要差,一般要经过特殊处理以后再进行粘接。
以下介绍四种聚四氟乙烯(PTFE)常用的粘接方法
1。聚四氟乙烯(PTFE)-钠萘溶液处理粘接法:
        钠萘溶液处理含氟材料,主要是通过腐蚀液与PTFE塑料发生化学反应,扯掉材料表面上的部分氟原子,这样就在表面上留下了碳化层和某些极性基团。红外光谱表明,表面引入羟基、羰基和不饱和键等极性基团,这些基团能使表面能增大,接触角变小,润湿性提高,由难粘变为可粘。这是目前研究的所有方法中效果较好,也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一般用钠萘四氢呋喃作为腐蚀液。处理粘接步骤如下:
(1)处理液配制:将一定量的金属钠加入到四氢呋喃与萘的溶液中,其中金属钠的质量分数控制在3%~5%,在室温下搅拌约2h,直至溶液颜色呈现深褐色或黑色即可;
(2)将待处理的PTFE工件浸入到该溶液中约5~10min,取出再用丙酮溶液浸泡3~5 min;
(3)从丙酮溶液中取出工件,用清水漂洗干净后置于阴暗处自然干燥;
(4)选择环氧树脂、有机硅或聚氨酯做粘合剂,均匀涂于处理过的待粘接表面并立即粘接,于24~30℃下静置24h后即可粘接牢靠。
2。聚四氟乙烯(PTFE)-钠的液氨溶液处理粘接法:
        该方法的处理粘接机理与钠萘溶液处理粘接法相似,在此勿需重复。它的处理粘接步骤如下:
(1)处理液配制:在常温下将一定量的金属钠加入到液氨溶液中配制成质量分数为1%~5%的钠氨溶液,待反应彻底后即可使用;
(2)将待处理的PTFE工件浸入到该钠氨溶液中约5~10s,取出再用甲醇或乙醇溶液浸泡5~10min;
(3)从甲醇或乙醇溶液取出工件,用清水漂洗干净后置于阴暗处自然干燥;
(4)选择环氧树脂、有机硅或聚氨酯做粘合剂,均匀涂于处理完的待粘接表面并立即粘接,于24~30℃下静置24h后即可粘接牢靠。
钠萘溶液处理粘接法与钠的液氨溶液处理粘接法两种方法不仅适合于PTFE材料自粘接,而且也适合于PTFE与不锈钢或其他材料之间互粘接。在使用过程中须注意以下几点:处理液配制的量要适当,量的多少与工件的大小有关;用完的处理液可以再次使用,切不可随便丢弃以防污染环境;处理液不能接触皮肤,保存时要注意隔氧、防水,特别是钠萘溶液。
        聚四氟乙烯(PTFE)-钠的液氨溶液处理粘接法:钠萘溶液处理粘接法与钠的液氨溶液处理粘接法两种方法不仅适合于PTFE材料自粘接,而且也适合于PTFE与不锈钢或其他材料之间互粘接。
3。聚四氟乙烯(PTFE)-表面无须特殊处理的粘接方法:
        对于不特别重要的PTFE工件的粘接多采用上海市有机氟研究所生产的FS-203A有机硅压敏粘合剂进行粘接。FS-203A胶为水基型、单组分溶剂胶,耐水性好,耐高、低温,粘接力强,对PTFE与PTFE的粘接,其剪切强度可高达6~12kg/cm2,可用于各种不经表面处理的氟塑料自身粘接及与其他材料的粘接。粘接工艺为 :
(1)先将PTFE与被粘物粘接表面用丙酮或乙醇溶液擦洗干净,自然晾干;
(2)将FS-203A在两粘接表面均匀刷涂2遍,每次晾10~15min,以胶面不粘手为宜;
(3)在胶液晾干后,于100~150℃的烘箱中烘15min,取出趁热粘合装配,室温固化24h;
(4)做高、低温试验(550℃、4h,-40℃、4h)及潮湿试验(湿度90%、48h)后,粘接处无脱落、松动现象为合格。
4。聚四氟乙烯(PTFE)-新型粘接方法:

        钠萘溶液处理粘接法、钠的液氨溶液处理粘接法、表面无须特殊处理的粘接三类粘接方法,比较典型和常规,但也比较保守,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粘接时间长,过程复杂。单从效率方面来考虑,它们显然不十分理想,因为在现代化生产中快节奏、高效率相当重要,一个工件的处理粘接时间至少要占用24h以上,而有可能这个工件在整个产品生产周期中所安排占用的时间只有仅仅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
那么,有没有更简便、更快速的粘接方法?下面介绍两种新型胶粘剂,它们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它们的优势在于从工件处理到粘接再到使用总共时间不超过l0min,其剪切强度可高达9~16kg/cm2 。
(1)SG-P-10粘接剂
该粘接剂由底涂处理剂P-10和瞬间强力胶SG-506组合的双组分、溶剂型胶粘接,适合于PTFE与PTFE工件材料的快速粘合。
粘接工艺:将被粘表面用丙酮或乙醇溶液擦洗干净,晾干;用底涂处理剂P-10分别刷涂被粘表面,晾干(3~5min);用强力胶SG-506快速粘接,3~8s即可粘牢。
(2)T530粘接剂
该粘接剂为单组分、溶剂型胶粘剂,适合于PTFE与PTFE自粘接或PTFE与不锈钢互粘接。
粘接工艺:将被粘表面用丙酮或乙醇溶液擦洗干净,晾干,直接在被粘表面涂T530胶,接合、施压进行粘接,5~10min即可粘牢。

网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提供专业的理论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按你二次提供名字,搜不到。

特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