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中的Pt和Ra

楼主(2014-08-04):
一直使用的是美标的图纸,对于粗糙度的标注都是Ra,现在接到一个德国的项目,图纸上的是DIN/ISO标注。
对一个表面的要求标注的是Pt,请问:
1)这个Pt是什么意思?和Ra等同吗?
2)如何测量,是否和Ra一致?
3)Pt, PtMax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不一样,RA是平均,而且是滤掉轮廓误差
PT是最高到最底,包含轮廓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RA是平均,而且是滤掉轮廓误差
PT是最高到最底,包含轮廓误差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同一个表面进行评定时,其Pt的值应该远大于Ra?
l另外Pt和Pt Max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点评):
MAX就是多处采样评定,取最大的。你应该查查相关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