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击和气穴现象是怎么样产生的?如何防止?

楼主(2014-08-04):
液压冲击和气穴现象是怎么样产生的?如何防止?

网友A:
要想知道书面解释及方法,这种纯理论问题完全可以在百度里面搜嘛

网友B:
可用加蓄能器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加蓄能器的方法解决。

如果要选择的话,蓄能器怎么选才能比较合适,需要哪些参数,或者有什么公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知道书面解释及方法,这种纯理论问题完全可以在百度里面搜嘛

没有合适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选择的话,蓄能器怎么选才能比较合适,需要哪些参数,或者有什么公式没有!

有关蓄能器的资料我没用电子版的。你有没用加入社区的微信群?没有的话请加一下,我在社友闲聊区发几张相关的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冲击空穴现象产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