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仿形锯床

楼主(2014-08-04):
有没有仿形锯床,我们是用来加工铝的,了解的请上个图,谢谢

网友A:
曾经当过年产值上亿元锯床厂总工路过。。。。。。欢迎咨询 13695788199  朱先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当过年产值上亿元锯床厂总工路过。。。。。。欢迎咨询 13695788199  朱先生

锯圆棒,断面为什么总有如图特征的纹路?

网友(点评):
哈哈。。。问得相当专业哈!赞!

网友(点评):
这是因为锯条的固有特性造成。常用的锯条都属变距齿形式。例如2/3齿,3/4齿,4/6齿,5/8齿等。。表示一英寸内有2个大齿,3个小齿,且每齿齿距又不相同。但其遵循一英寸周期变化。

网友(点评):
你若买一条等齿距的锯条 就不会出现类似的谐振纹。

网友(点评):
有点明白,还有点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当过年产值上亿元锯床厂总工路过。。。。。。欢迎咨询 13695788199  朱先生

有没有仿形的呢,可以上个图片吗

网友C:
这个文章提到仿形带锯 --- 不过是家具行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章提到仿形带锯 --- 不过是家具行业用的

现在用不着仿形那么麻烦了,参看此视频。。。此类机器早年做过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不着仿形那么麻烦了,参看此视频。。。此类机器早年做过几台。

这数控系统用的是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数控系统用的是哪里的

很简单的控制应用。你就算拿单片机或PLC都能做,随便的三轴控制的通用型数控系统(宏指令编写)就能拿上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控制应用。你就算拿单片机或PLC都能做,随便的三轴控制的通用型数控系统(宏指令编写)就能拿上去 ...

这种锯床可不可以切割铝板,你现在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锯床可不可以切割铝板,你现在在哪

这类锯床有个局限性,就是所切弧形零件的圆弧的曲率受限制,并不能做到像线切割机床一样切割出任意曲率和形状。至于切割铝板那是没任何问题。我现在在浙江台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锯床有个局限性,就是所切弧形零件的圆弧的曲率受限制,并不能做到像线切割机床一样切割出任意曲率和 ...

谢谢大侠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控制应用。你就算拿单片机或PLC都能做,随便的三轴控制的通用型数控系统(宏指令编写)就能拿上 ...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圆棒,断面为什么总有如图特征的纹路?

为什么都用不等距齿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