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曲线优化

楼主(2014-08-04):
    本帖受@阳光MAN的一贴“奇怪的共轭凸轮,这样的共轭凸轮怎么运动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002”启发,由于阳光大侠事先没说采用何种规律以及运动要求,俺就猜了个MC,竟然蒙对了。

     论坛逛久了,基本都是“修正正弦、修正梯形、摆线、3-4-5多项式”,本来嘛这些个曲线综合性能也是不错的,也能用在像分度凸轮这样高精度的场合。但看多了也觉的烦!好像凸轮设计只局限在这几个曲线中一样!由此,产生了另开一贴的念头,来讨论凸轮曲线优化的问题。

    前序讲完,开始正题。

   首先,俺们讲“凸轮曲线优化”,其目的是什么?这要明白,否则就会感角这个曲线不错,那个也行,陷入无从选择的境地。
若工况只对从动件的远休止位置有要求,那么运动规律的选择面确实比较宽,只要注意加速度的大小、是否连续,就可以了。这中情况,确实无所谓采用什么曲线(估计这就是大家都采用MC的原因了)。

    那大家有木有想过,若工况对从动件的速度有严格要求,该怎么办?比如,对摆动从动件,现在要实现摆杆在某一段时间内以等角速度w运动,该怎么设计凸轮?这时还采用“修正正弦”吗?要知道“修正正弦”的V值特性只是峰值,即最大,无法保持恒速!那其他的曲线呢?感兴趣的童鞋可以查手册、查资料看看是否有满足。有人说,不有等速、梯形类的曲线吗?对,是有!但我要是对加速度A还有要求,除了连续外,还要控制在某一范围之下,请问怎么办?

     以下借用@阳光MAN的例子,做优化(当然,优化有很多方法,不局限一种,但优化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为了去除工况的影响,需要引入无量纲的概念,不清楚的童鞋可以翻设计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

   本贴的优化目标:

1.某一段时间内使从动件保持恒速;
2.曲线最大加速A尽量小,并保证连续;
3.跃度尽量小(关系到高速转动时的震动问题)。目标既然有了,却发现没有现成的曲线数模能满足,不用急,那就响应MAO主席的号召“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让我们来创造满足要求曲线吧!既然正弦加速连续、梯形又能保证V在某一段时间不变,那何不把两者结合起来,组成新的曲线呢?好,说到这儿,懂的童鞋笑了。不懂的没事,回去翻机械设计手册,先搞懂无量纲吧。

    回到正题,@阳光MAN的凸轮进过上面讲的原理,优化成什么样了呢?上图!优化后,目标1达成:基本有个15度的等速区间,且V=1.704,而修正正弦V=2;目标2基本满足:正向A=5.015,负向A=5.788,而修正正弦A=5.528;目标3跃度是不是比修正正弦还要小?

好了,到此凸轮设计中比较重要的三大目标都实现了,那么优化后的曲线怎么样呢?再此,俺可以说优化后的理论曲线与修正正弦的其实十分接近,但运动特性就是要好很多。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比对。
顺便说一下,CAD是2010版的。
再此,感谢下@阳光MAN大侠那贴的启发,谢谢!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大侠们   研究的真深入啊     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其实凸轮在很多时候,就是讲究这些细微之处!

楼主:
更正下,修正正弦老外称MS,它的V=1.7596。修正梯形的V=2。当然了V=2的曲线还有等加速,摆线,非对称摆线,非对称修正梯形,非对称摆线,单停留修正梯形m=1。
俺们山寨老外凸轮机构,基本采用三坐标抄数,稍微有点能力的就性随便个MS,梯形...等曲线用上去了。机器最后是造出来了,但性能确比的了人家吗?人家速度起来万儿八千的,俺们的5000就框里哐当的了,当然要被人瞧不起!玩凸轮,只有吃透了动力曲线,才是正道!其他的,都是低端!山寨的再漂亮,价格再便宜都没用!因为这样,就会把行业搞乱。当整个行业都在恶性竞争时,作为山寨的攻城师们怎么活?

网友(点评):
大侠写的对机器提速非常有帮助,好东西,拜读了。

网友A:
hoot6335 大侠真是厉害啊,凸轮的曲线优化最常见的就是几种曲线进行组合来用,我原来把老外的凸轮拆下来用抄数好了再作凸轮曲线的对比,然后找与原始曲线接近的就基本可以认为是这种运动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ot6335 大侠真是厉害啊,凸轮的曲线优化最常见的就是几种曲线进行组合来用,我原来把老外的凸轮拆下来用抄 ...

对曲线要求不高,这么做确实是权宜之计。曲线的优化有两个难点:一是组合曲线,二是多目标优化。可以这么说,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曲线进行优化(哪怕优化的目标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都不相同。正所谓每个人眼里都有不同的哈姆雷特。

网友:
都是行家和高人啊

网友:
玩的深啊

网友:
谁说中华无大师? 赞赞赞,走的是正道!尽管我不搞凸轮之类的,也必须赞!

网友(点评):
“大师”不敢当,俺小腰受不起啊~~

网友:
这太牛了,佩服 不得不顶。。。

网友B:
能搞出每分钟333转的凸轮确实厉害啊,就是不知道这333转/分的凸轮控制的是什么运动机构,载荷和精度要求高不?我一台包装机上最多用过9个凸轮,速度能开到80转/分,再快就不行了,后来要开发高速设备,就全换成伺服电机控制了。不知道包装机上用的凸轮,经过大侠的曲线优化,是否也能达到跟伺服电机一样的效果,每分钟能开到200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搞出每分钟333转的凸轮确实厉害啊,就是不知道这333转/分的凸轮控制的是什么运动机构,载荷和精度要求高不 ...

     俺的凸轮用在胶印机上。算下来一台胶印机也有至少也有8种凸轮,大部分都是共轭的。按工况来分,应该属于高速轻载(凸轮机构用来控制纸张的,载荷很小,主要是惯性大)。这其中,主要是飞达头、递纸机构、滚筒开闭牙的凸轮设计要求比较高(因为属于高速凸轮设计了)。
    在胶印机中,一台设备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对凸轮的优化。200转/分钟,在胶印机行业中属于低端设备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就是10000张/小时),目前做胶印机的领先的企业基本都在15000张/小时以上,KBA的印刷机能做到20000张/小时,我们的印刷机能稳定在18000张/小时(特殊条件下也能开到20000张/小时)。
    说明:胶印机中大部分凸轮,印1张纸凸轮就转1圈,20000张/小时换算下来就是333转/分钟。
包装机械跟印刷设备有点沾边,属于印刷机的后道设备,同样是高速、机构复杂。俺的优化方法对包装机械是完全适应的(不过速度高了,从动件的惯性影响就比较大。这时为了整机的性能就必须从材料上下工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的凸轮用在胶印机上。算下来一台胶印机也有至少也有8种凸轮,大部分都是共轭的。按工况来分,应该 ...

我的凸轮机构在80转每分还可以,再快就振动了,应该是我的结构刚性不足造成的,因为F=M*A,A一直在变,受力就一直在变,机构会弹性变形,那么实际机构的运行轨迹就不是设定的曲线了,这个变形的因素你会考虑并计算后加入曲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凸轮机构在80转每分还可以,再快就振动了,应该是我的结构刚性不足造成的,因为F=M*A,A一直在变,受 ...

80转/分,转速并不是很高。如果这样还振动,除了了考虑采用动力性能更好的曲线外,就要从你的结构上来优化了。
比如:用共轭代替弹簧,对凸轮进行惯性平衡,对从动件进行材料、刚优化(在刚度足够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输出端的惯量)。
俺对曲线的优化可以做到在指定的时间段内保持加速度不变,并且在另外一段时间内使加速度为0。比如,俺对阳光大侠凸轮的优化就实现了这点。1楼有附件,大侠可以研究下俺画的动力曲线图。

网友:
这么高深,也没看太明白

楼主:
没有人讨论下优化的问题吗?还是说都在敝帚自珍?

网友(点评):
曲高和寡,佩服大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讨论下优化的问题吗?还是说都在敝帚自珍?

你这个与“修正等速曲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与“修正等速曲线”有什么区别?

修正等速A峰值是瞬间值,而俺优化的A在峰值时能保持一段时间.对比如下图。
修正等速A=7.943,V=1.264;俺优化的正A=5.015,负向A=5.788,V=1.704。
此外,Q曲线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等速A峰值是瞬间值,而俺优化的A在峰值时能保持一段时间.对比如下图。
修正等速A=7.943,V=1.264;俺优 ...

厉害。我建立了一个凸轮机构的参数化模型,只是照抄经典公式,就搞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

网友(点评):
凸轮的参数化模型,难点是要包含大量的运动规律,尽量做到通用。若已经有现成的运动规律,那剩下的就是编程的事了。若需碰到没有的运动运动规律,需要自己创造时,那就是真的考验了。

楼主:
论坛的大侠就没有玩曲线优化的吗?搞电机控制的应该应用很广。那些电凸轮不就是玩的曲线吗?

网友(2014-12-28):
上论坛的大都是小辈来学习的,大侠都深藏不露啊~

网友(2016-04-22):
最近对凸轮很感兴趣,虽然还连门都入不到,但感觉真的好神奇一样,膜拜!!!

网友E:
    因为我们公司做机械做的不深,几乎不用凸轮,所以一直在凸轮方面的了解无限趋近于零;这段时间一直对凸轮感兴趣,论坛里看到很多讨论凸轮的大神,崇拜的不得了。
    这几天求知欲很高,在网上想尽一切办法搜关于凸轮的只是来充电,目前还在攻克平面凸轮,知道凸轮是可以用方程生成轮廓的。
    我想像楼主讨教下可以吗?我要画出一个凸轮的话,攻克的方向是否应该是把各段转换成为方程,需要的只是就是熟悉方程各关系式之间的转换,方程式各系数与凸轮各参数的关系,取值技巧等等;而对于一个不是很熟悉方程的人,我们是否有一种工具可以来生成曲线的方程,比如把上升段分为3段,这3段位不同的加速曲线,我们在指定了最终上升距离以及3段的角度和各段想要用到的函数类型,而这种工具就可以给我生成一个曲线方程式让我直接扫除这段角度内的曲线。
    谢谢了,如有打扰,深感抱歉!

网友(点评):
大侠好,玩凸轮也是有套路的。入门的话先不要考虑太复杂的东西。分两步走:1.把滚球的位移方程写出来;2.研究运动曲线的选择(有很多通用曲线,如正余弦、梯形等)。掌握这两个,就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们公司做机械做的不深,几乎不用凸轮,所以一直在凸轮方面的了解无限趋近于零;这段时间一直对凸 ...

谢谢大侠指点,目前正在自己摸索,还没想到比较好的方法攻破,就按你的办法干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6-11-12):
看的懵懵懂懂的  回去看看机械设计。

网友(2016-12-16):
@hoot6335 大侠的帖子,再顶起!

网友(2017-01-28):
留脚印,有空再细看,常用断面凸轮,

网友:
摆动件也要等速的话,实际摆动件上面拖拽的从动件不是真正的等速

网友(点评):
大侠指的哪方面?

网友:
最近要设计个凸轮,作为社区新手翻出来前辈此篇高论,我些看不懂的地方,收藏学习了。

网友:
各位前辈,刚毕业没多久,接到公司的任务,把凸轮的转速提到1000转,我想请教一下,如用修正正弦是否能实现。

网友(点评):
太笼统了,另开一贴详细说下情况。

网友(2017-03-05):
楼主您好,拜读了您的文章,想向您请教一个凸轮仿真方面的问题
我设计的凸轮理论速度和理论加速度曲线如下图所示:

但仿真的速度和加速图与理论的不一样,特别是加速度曲线,噪音非常大   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点评):
详细的说说吧~~

网友:
位置曲线理论与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2017-04-08):
楼主有空加我好友,找你讨教下

网友(2017-10-10):
原来还可以玩的这么高深,深知自己差距很大,赶紧学习吧!!!

网友(2018-06-07):
引用 楼主:
对曲线要求不高,这么做确实是权宜之计。曲线的优化有两个难点:一是组合曲线,二是多目标优化。可以这么 ...

大佬 找了好久正好遇到一个优化曲线优化的问题,可以留个qq向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2019-12-27):
现在专业软件camtrax能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你这种组合曲线就是变等速曲线,让哪段快就快,哪段慢就慢,其中一段可以匀速转动或者移动

网友(2020-02-19):
有梯形加速度运动规律方程吗

网友(2020-03-28):
以前还研究过凸轮,现在全忘了。收藏学习。

网友(2021-04-09):
大神看你了对凸轮曲线优化的帖子,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能不能跪求你一个联系方式,我没有权限私信你,麻烦你私信告诉我,真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