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要标注一个抛物线怎么标注啊

楼主(2014-08-04):
师傅说要注意抛物线的焦距一定要标出来,只要标出来焦距吗?
实体之外的抛物线轮廓都是虚线吗?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1.单独一个抛物线,最好是方程式和顶点
2.若是车削类,需要方程,连接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1.单独一个抛物线,最好是方程式和顶点
2.若是车削类,需要方程,连接点坐标

这是个盖子
转换成cad的话

这样如何表示我这个椭圆距离抛物线的平面距离啊,因为是投影到抛物线旋转的曲面上去的,是和抛物线的原点经过的平面隔了有150,如何在这个cad种表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