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solidworks软件有什么笔记本好,

楼主(2014-08-04):
做solidworks软件有什么笔记本好,价格在5000-6000,最好是IBM或者戴尔的,苹果的买不起。

网友:
5000~6000的本本想用来做solidworks软件,运行起来是很吃力的,特别是高版本的SW运行起来耗费电脑的硬件资源。除非是上一万左右的戴尔移动工作站。

网友(点评):
最教我的Y460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4741G无压力

网友(点评):
现在五六千的本,配置挺高的吧,运行个solidworks,只要不是开特别多的零件,应无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学习的话,肯定是行的,但如果用来做零件多的装配肯定是吃不消的。

网友(点评):
请问杨女士:您的工作站1366还是2011?

网友(点评):
双cpu?120多g?

网友(点评):
是的,目前只上了一个U,内存24G.等一阵子弄一个过来装上,就是双U了。

网友(点评):
本来还想买个4k左右的呢 大家都工作站上了 ........

网友:
看你的要求啦,别人都说笔记本不建议画图,我在小公司,配的台式机很垃圾,动不了啊,就用我自己的电脑,还不错。ThinkPad L430  i5 3210  内存4g+8g , 显卡 NVS5400 1g,W8 64位系统;500个零件下没有多大问题。12年买的5100大洋。

网友(点评):
thinkpad 电脑还不错

网友:
山高难望顶,水深不见底。若是运行SW,你看看SW的最低配置是如何。推荐配置又是如何。按你的预算,联想Y系列也还不错。笔记本和台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话说我的Y460A还是能开的了1个多G的SW文件。把你预算下调700左右,用于SSD+内存,笔记本的CPU和显卡基本是不动它

网友(点评):
显卡要求很高吧,一般的笔记本CPU和内存都能满足,就是显卡不行。做个工程图就一闪一闪的。当然你要是做分析,CPU要求高。

网友:
如果是复杂的装配图。应该有个工作站。一般的零部件就i5+4g内存应该可以运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的电脑就是ThinkPad e540感觉还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的电脑就是ThinkPad e540,用着感觉还可以,也许是我的零部件不是太多吧

网友:
学习了。一直想换电脑。

网友:
联想小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