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设备产生的疑问:关于红钢纸的密封

楼主(2014-08-04):
是这样的,在拆一个设备的时候,发现了个关于垫片疑问,如图

在一个密封空间,压力在0.5MPa ,内部是导热油,工作温度在150°C,
图中为此密封空间的一个M12螺纹孔,M12螺栓,通过螺纹,将一垫片压紧,形成端面密封。
实际效果:导热油基本无渗漏现象,或只有极其细微的渗漏。

起先拆除的时候,由于垫片表面电镀过,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是想当然的以为:在这样情况下,应该用的是紫铜垫片密封。
后来发现垫片的另一面是红色,具有韧性,用刀刮开后材料像纸屑。

疑问一:这垫片应该是红钢纸垫片吧?
疑问二:在这样的工况下使用合适吗?
疑问三:百度上说它具有优良弹性、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性,而且价格应该比铜垫片便宜,是否可以取代铜片?
              有大侠这样使用吗?

网友:
学习,一直认为是铜垫

网友:
那不是红钢纸,应该是紫铜垫,红硬纸垫在低压常温状况下使用。

网友:
是不是红色的石棉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