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周刃后角直线背和圆弧背的区别

楼主(2014-08-04):
铣刀周刃有圆弧形式和直线形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铣刀齿形有直线背齿形、直线折背和曲线背齿形,后两种齿形比第一种齿形强度高,所以直线背齿形一般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的细齿铣刀,直线折背和曲线背齿形用于粗加工的粗齿铣刀。另外还有带棱边齿形(如键槽铣刀),不管采用何种齿形都必须满足刀齿应有足够的强度,足够的容屑空间,保证排屑顺利,足够多的重磨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齿形有直线背齿形、直线折背和曲线背齿形,后两种齿形比第一种齿形强度高,所以直线背齿形一般用于半精 ...

谢谢,现在我有款铣刀加工余量0.05,但是试出来圆弧背比直线背的寿命高,表面效果好,加工铝合金6061

网友(点评):
牌子一样吗?现在很多进口刀具 都使用圆弧背的形式

网友A:
铣刀是自己加工制作的还是外购的?如果是外购的不同厂家的刀具在刀具材料、切削部分的几何角度不尽相同,没有可比性。如果是自制的,在两种齿形的铣刀的刀具材料、前角、后角、螺旋角、齿数、容屑槽深度等都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曲线背齿形近似于“等强度悬臂梁”强度比直线背齿形高,故切削平稳;曲线背齿形截面积大于直线背齿形,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是自己加工制作的还是外购的?如果是外购的不同厂家的刀具在刀具材料、切削部分的几何角度不尽相同,没 ...

铣刀是自制的,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还想问一句,容屑槽深度对铣刀加工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铣刀是自制的,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还想问一句,容屑槽深度对铣刀加工有什么影响

影响铣刀心部和齿形尺寸,就会影响其强度。还影响容屑空间,所以就会影响加工使用。一般设计铣刀时心部直径二刃取铣刀直径的60%,四刃取铣刀直径的50%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铣刀心部和齿形尺寸,就会影响其强度。还影响容屑空间,所以就会影响加工使用。一般设计铣刀时心部直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有款铣刀加工余量0.05,但是试出来圆弧背比直线背的寿命高,表面效果好,加工铝合金6061

你的余量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余量太小了吧。

客户这样要求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有款铣刀加工余量0.05,但是试出来圆弧背比直线背的寿命高,表面效果好,加工铝合金6061

本来就是圆弧背寿命要高的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是你的吃刀量太小。因此0.05的长度上圆弧的后角下降量比直线的小,这其实是后刀面的慰压作用。如果有小留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是你的吃刀量太小。因此0.05的长度上圆弧的后角下降量比直线的小,这其实是后刀面的慰压作用。如 ...

好的,我CAD画了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