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软管长度

楼主(2014-08-04):
设计在图纸上未明确给予液压软管的长度,只是表示了下大致的一个路径,而且二维图中的软管出现90°折弯,都知道每种软管有最小弯曲半径,所以我要怎么确定这软管的长度,求大师指导,正在审图中、、、、、、

网友A:
我们都是在装配过程中让软管厂家来现场配

网友B:
可以画下三维模型,确定软管长度。

网友C:
一般都是设计绘制管路布置图,软管现场配比较好,如果是量产的话可以定尺后预先制作好。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下三维模型,确定软管长度。

pro E可以创建吗,并且可以大概估算出尺寸吗?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设计绘制管路布置图,软管现场配比较好,如果是量产的话可以定尺后预先制作好。

现在也是采用这个方法,先试制后再批量采购。可领导要求我们在审图过程中就要确定软管的长度,节省试制时间,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在装配过程中让软管厂家来现场配

也是这样操作,可领导想要我们在审图阶段就要确定软管长度。

网友:
请到这个网页上看看,可能有你要的资料 http://www.hzdfyy.com/js/jg5.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是采用这个方法,先试制后再批量采购。可领导要求我们在审图过程中就要确定软管的长度,节省试制时 ...

干脆把设计的时间也节省了,直接量产!你们领导不懂,多和他侃侃。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 E可以创建吗,并且可以大概估算出尺寸吗?求大神指导

我用的是Catia,我想Proe应该也可以。你可以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