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副的中心距怎么计算

楼主(2014-08-05):
各位出马的大仙,齿轮齿条啮合中心距定义是什么?怎么计算?

网友:
请查手册

网友:
这问题在书籍手册里都有详细说明了吧!

自己动手去查读了吗?

网友:
齿轮齿条啮合中心距定义是什么?书本上有

网友:
请百度一下,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