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验证一个聚氨脂行走轮的寿命, 内生热问题

楼主(2014-08-05):
求助帖:

  我正在验证一个聚氨脂行走轮的寿命(原供应商提供的行走轮寿命是2.5年,但是价格较高,想换国产货。但是担心国产货寿命问题),做了一个实验装置(如下图)。
  说一下聚氨脂行走轮的一些参数: 轮毂直径336,轮毂表面有沟槽,然后聚氨脂包胶,整体直径400。 聚氨脂硬度邵氏90度。
  运转条件: 聚氨脂轮子承受2.5吨的 压力,转速15 rad/s。

 现在问题出来:
  装配没有问题。但是跑起来以后,聚氨脂行走轮的内生热太大,跑了大概25min,表面温度已经快接近80度了(估计内部温度更高),后续就没有勇气在跑了~~~~,担心温度过高会导致聚氨脂层变形或者脱胶。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是试验台设计的有问题,还是聚氨脂行走轮的质量问题?

坐等回顾,万分感谢!!@老鹰

楼主:
求指导啊!
有没有在线的专家啊?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类似的实验台,同时个多个轮子加载还有震动的工况,发热与轮上载荷有关,通常连续转动的发热会有一个平衡温度,和环境温度也有关。

网友(点评):
你的结构加载是不可调的,这点不理想,问题也出在这

网友(点评):
2.5T的负载如何实现的,看不出来。

楼主:
2.5T 的压力通过千斤顶  顶淡绿色的轴承盖施压的。 聚氨脂行走轮的那根轴是可调的,不然没法加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指导啊!
有没有在线的专家啊?

实验图片如图。

 结构是可调的,压力通过千斤顶施压

网友(点评):
发热是一定的,到达热平衡就好了,也可能那时轮也受不了直接报废,其它就看你的使用条件与实验条件如何等效折算了。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是26度恒温, 这个内生热未免太大了,25min就达到了80度。你之前有遇到过聚氨脂内生热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你是连续的运转。

网友(点评):
我也试过不连续运转,运转15s,停10s,以此类推,生热还是很严重。 实际设备上运转的轮子,大概也是这个工况,稼动率在60%左右,但是设备上的轮子生热就很小,基本无变化

网友(点评):
如果工况相同的话,那配方或轴承等方面可能是问题点

网友:
求你那2.5年的供应商是哪家?我们目前用国产的轮子。直径70的.

网友(点评):
日本的,一个轮子接近4W RMB,你要吗?

网友:
实际行走是在轨道上吧,你试验的时候一直压铁轮子,应该是铁轮子无法散热

网友(点评):
是的,实际工况是聚氨脂轮子行走在直线轨道上。

网友(点评):
我以前那个目的与楼主相同,做实验台筛选,国产几乎不可能通过,找了个日本独资的就没问题,橡胶行业从配方到工艺差距也是很大的,总之,我对国产的不抱信心。

网友:
留名,本人行业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聚氨酯脱胶,目前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有没用日本的试试?
还有就是你设计的试验台承载和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导轨相当于圆柱和平面线接触,你设计的是两圆柱线接触。
钢轮的话根据弹性力学有个公式(4-5),压强和半径有关,平板认为半径无穷大,而用你替换的圆柱会使压强增大

网友(点评):
感谢,很有道理!当时考虑到两圆柱对顶,肯定会比现实工况压强要大,不过不知道还有这么高深的公式可以计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用日本的试试?
还有就是你设计的试验台承载和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导轨相当于圆柱和平面线接触,你设计 ...

你好!
 那个公式可否有完整版的资料借我看下,我重新考虑下加载的载荷大小!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下机械设计里讲齿轮接触强度计算的部分

网友(点评):
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图中的那两个公式啊,可否发我邮箱?3Q yxy5669165@126.com 谢谢了

网友(点评):
邮箱是:yxy566916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