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品用的长轴轴头装轴承部分加工小了,如何补救

楼主(2014-08-05):
现在公司有一根三米多的焊接长轴,直径有200,中间是无缝钢管,两头是42CrMo的轴颈,轴头调质过后整体退火了。现在车工加工时在一端轴头装轴承部位80长内车小8-9丝,不知能不能补焊重新车,还是去电镀后加工好呢?产品周期较短,比较急,而且是重点产品,军品,谢谢各位

网友:
8~9丝这么多。。。。。不建议镀铬后精磨,差太大了。

网友:
建议老老实实的做,要不出了问题整天都得提心吊胆的

网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还可以理解为:在书本中学,在实践中学。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实践教学吗,机会难得啊!

只有两条路可走。联系设计,修改尺寸。如果做不到或者是外协件,只能重新加工。

上天给了你一次学习的机会,感恩才是。

网友:
补救的办法,最好是报废,再做;其次是补焊,电镀,滚花等,再次点搞定军代表,最次就是假装不知道,装上整机就是了!

网友(点评):
机械的东西没做好是瞒不过去地。

网友(点评):
不是说能瞒过去,是说不同的处理方法而已,要检查啥都瞒不过去,可不检查呢,就难说了!在这里能始终如一的有几个,我相信没有一个可以拍胸脯保证,当然包括我也办不到!

网友(点评):
不是说能瞒过去,是说不同的处理方法而已,要检查啥都瞒不过去,可不检查呢,就难说了!在这里能始终如一照章办事的有几个,我相信没有一个可以拍胸脯保证,当然包括我也办不到!

网友:
还是报废吧,军品要求很严

网友:
报废重做吧,尊重子弟兵的生命,别在战时掉链子。

网友:
  就像楼主这种心态的人太多,搞到现在什么质量都是假的;如果军工的都能混过去,不知道拿什么拯救了。

网友A:
可以对车小的部位进行电镀或刷涂,然后精磨到位,因为是装轴承部位,采用电镀效果反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车小的部位进行电镀或刷涂,然后精磨到位,因为是装轴承部位,采用电镀效果反而更好!

恩,打算刷镀了

网友:
大侠,首先别轻易说报废,即使是军品,能挽救的就尽量挽救。大侠说的补焊或者是电镀这种方式挽救,用于军品肯定过不了关的。大侠,若是与这根长轴相配的东西也是在您那做,可以通过修配另外的零件使得整套活的装配满足设计要求。大侠说实在的,若是您用补焊或者电镀的方法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若这批活装配成军品没有出质量问题那一切OK,万一出了相信您的厂子与军工合作的机会可能就会说再见了。

网友B:
再车小点,镶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车小点,镶套

哥,这是军品哦,亏你想的出

网友:
混不过去的,真的,我进过兵器工业集团的军品加工车间,那质检最少也有三遍。
你们如果是外部企业做军品,查你们之会更严。

网友:
报废,绝不要想其它的,否则客户必丢

网友:
喷涂,要是和军代表有关系,固持胶的上。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C:
哥,这是军品哦,亏你想的出

请问火车轮子是不是镶套工艺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