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错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05):
最近的工程图上的异形孔标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回事?

网友:
字体库的问题?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字体的原因

网友:
换个尺寸字体,有些字体的对齐方式和SW的符号不一样容易错位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换GB字体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