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么将一个零件的特征复制到另外一个零件上?

楼主(2014-08-05):
solidworks中怎么将一个零件的特征复制到另外一个零件上?不想再画一遍啦。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求助大神。

网友A:
CTRL C  + CTRL V不行么?

网友B:
楼主,请想,能否把香港中银大厦的顶楼复制到上海金茂大厦上吗

网友C:
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C  + CTRL V不行么?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好象可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想,能否把香港中银大厦的顶楼复制到上海金茂大厦上吗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

好吧,谢谢。

网友D:
布尔运算,原理上是可行的,只是这个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尔运算,原理上是可行的,只是这个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太高深啦,小弟现在还无法理解。

网友E:
可以复制草图啊

网友:
10#说的是个方法,或者类同件,另存一份直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复制草图啊

复制草图也只是在同一个零件之内啊。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零件吗?

网友:
草图倒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行。

你试都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只是复制过去之后,会有悬空的位置尺寸,需要手动修改一下,形状尺寸一般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都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只是复制过去之后,会有悬空的位置尺寸,需要手动修改一下,形状尺寸一般不受 ...

我试啦,有些简单的特征可以,好多都不行。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复制的时候注意顺序,还要调整下约束关系。偶尔偷个懒是可以的,但终究不是常规套路。

网友:
solidworks多特征的可以做成“库特征”,在新零件里调出来即可。
有点像Catia里的“超级副本”,但是功能弱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标准化产品比较适用,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就没必要了。不过真要有兴趣的话,做做块,设计库,还有那个design library也够研究一阵了。

网友(点评):
看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啊,大侠说的好像我还不太会。

网友F:
镜像  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镜像  阵列。。

这位老兄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类似于UG中的几何链接器的功能

网友:
用系列零件表

网友:
复制草图!!!!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