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加工夹具,图中的是油路吗?

楼主(2014-08-05):
图示未一套液压夹具!
1.上图中的红色圈出的地方是什么啊?
2.不太明白,不用软管或者钢管做油路的液压夹具,油路是怎么形成?
3.油路怎么加工呢?钻孔?
4.加工完后红色圈示的地方类似铜帽是什么呢?

网友:
你好,是油路的,孔是枪钻加工出来的。外面是的螺丝堵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大神 大神啊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啊,QQ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大神啊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啊,QQ什么的?

583167250,qq.

网友B:
油路,气路,可能还有水路,有些地方不要加工,还有工艺孔,需要堵上

网友:
 跑过来看看混个脸熟

网友:
应该是工艺堵头

网友:
工艺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路,气路,可能还有水路,有些地方不要加工,还有工艺孔,需要堵上

这样的油路 还需要排气吗 还是有了进油出油就可以了啊?这个应该是夹紧缸上用的吧~!

网友(点评):
这里都是油缸,最好的是罗姆希德的,气路是用来检测零件定位的,

网友C:
前转向节液压夹具....应该是3轴立加床子,
那些都是工艺孔,最后要封堵掉的。
国内做此类液压夹具我还没见做的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油路 还需要排气吗 还是有了进油出油就可以了啊?这个应该是夹紧缸上用的吧~!

亲是专门做液压夹具的吗?能不能请教下?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好多油缸~

这是哪个展会上的啊,这家东西看的还挺规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油路 还需要排气吗 还是有了进油出油就可以了啊?这个应该是夹紧缸上用的吧~!

液压工装夹具定位元件 互换罗姆希德   1950488079 Q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转向节液压夹具....应该是3轴立加床子,
那些都是工艺孔,最后要封堵掉的。
国内做此类液压夹具我还没见 ...

联系我 QQ 1950488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