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凸轮分割器的大侠,我这样的传动可以吗?

楼主(2014-08-05):
用一个8工位分割器带动2-3个转盘,分割器输出轴上是一个外径200左右的大齿轮,齿轮的2个不同方向带动2个齿轮,其中一个是直接带动主大盘运转(这个主大盘外径600,比较受力),其中一个齿轮通过十字动力转换器带动另外2个距主大盘大概500的小转盘(这2个小转盘外径也是600,但比较轻)。

以前没有发现过这样分散传动的,不知道是结构不行(就是这样的思路在理论上根本行不通)还是没有这样的设备要采用这样的结构。我已经在原有的机器上改造好了,就是用一个分割器带2个转盘(而且转盘和转盘之间完全靠齿轮----用了5个,传过去的,自己焊接的齿轮平行度什么的都不规范),但样机运行了3个月,没有发现传动方面问题,======就是因为齿轮的咬合和齿轮的厚度、模数和齿数的问题,导致新加上去的转盘每次在停顿的时候,稍微有点晃动。

现在就不知道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分割器和传动件有影响,或者是会缩短分割器的寿命。目前重新做了一台样机,把分割器的型号加大了(理论数据如扭矩等加大了80%以上),同时,把原来齿轮的平行传动改为传动轴了,所以不知道这样的机器,可以运转多长时间,各位大侠,欢迎指导啊,对了,分割器使用的是国产比较便宜的-----山东诸城产的,台湾和进口的没有用过====精度要求不高国产的可以了。

网友:
好奇楼主在说什么  图纸 没有示意图有个才好说

网友A:
这样的 结构其实很正常了  只要把分割器的传动扭矩算好  选择合适规格的分割器是没有啥问题的   不过你的 齿轮齿和必须要好不然容易造成教大的 误差

网友(点评):
这么多齿轮,误差不可能控制的很低,感觉有点浪费分割器了。

网友(点评):
他这个要求不高 有的 分割器很便宜的 就耐磨度这些差些

网友(点评):
自制的槽轮能否取代那些便宜的分割器?两者成本、精度、寿命差多少?

网友(点评):
便宜的 分割器 精度短时间也可以 关键是寿命 凸轮时间久了有磨损会有间隙 成本贵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多久寿命就下降的比较厉害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一会看是不是可以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结构其实很正常了  只要把分割器的传动扭矩算好  选择合适规格的分割器是没有啥问题的   不过你的 齿 ...

自制槽轮不行的,运行速度上不去(我最高要求每分钟55左右),噪音及磨损很大,晃动的惯性大,以前试过,花钱买教训

楼主:
还不会发图,对不起各位的关心了,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分割器输出轴哪里(也是齿轮)90度的方向一起带动2个齿轮,其中一个齿轮是直接就是转盘转轴上的,这个肯定么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齿轮是在十字动力转换器上的,T字转换器的2边分别连接传动轴,传动轴的另外一头再连接一个转换器,(左右共2个)转换器上的齿轮再带动另外转盘上的齿轮,从而实现3个转盘在同一个分割器的带动下,同步运动(旋转-停止-旋转),现在就是担心分割器是否可以长时间运转(如果按照扭矩这样的主要指标来说,90公斤重的分割器输出的扭矩力是够的)。

楼主:
现在市场同类产品中,要保证2个转盘(还没有见到过3个转盘的)同步的运转,我所了解的都是一个分割器加伺服电机的模式,去年,我直接用一个分割器解决,但因为转盘和转盘间的传动(齿轮)安装太粗糙,导致晃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到底是想问什么 ?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还是要提高精度减少晃动 ?  这样的传动模式对分割器没什么影响,只要你选型的分割器负载扭矩够用,至于精度问题齿轮传动难免存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是想问什么 ?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还是要提高精度减少晃动 ?  这样的传动模式对分割器没什么影响, ...

谢谢关心,我主要是想问主要的方案行不行,精度是和装配有关的,这个无法控制,以前是担心分割器承受不了,

网友(2016-05-19):
能不能发张照片看看,我好学习下

网友:
上面是做的一方案,没验证,呵呵,看到你验证过,所以。。。

网友(2020-06-28):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