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马达及刹车定位原理

楼主(2014-08-05):
如图~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电机与平台连接处是怎样的机构,平台重量约为200Kg,电机在翻转的时候定位也很精准,静止状态下也无间隙和晃动。一般的不都是伺服电机配合减速机及联轴器来使用么?为何这款没有?这款平台怎么是直接连接安装在电机上,这样的硬性连接却没有损坏电机,这是为何?个中原理是什么?求解。

网友A:
伺服电机带刹车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带刹车制动。

主要是电机前端那部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谐波减速机?

网友:
应该有减速机吧

网友:
应该带减速机

网友B:
那三个圆柱盘长得像RV减速器之类的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个圆柱盘长得像RV减速器之类的也。

你的意思是说这伺服马达加了个RV减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这伺服马达加了个RV减速器?

这个电机连接的机构是什么功能

网友:
注意关节处,可能是谐波减速机

网友C:
看楼主图中肯定是由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来完成的,而且看你的图像是用在变位器上的,一般精度不高,所以很可能是行星减速机。楼主看清楚,第一张图中电机从右到左分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电机,第二部分是刹车,第三部分小的那个是编码器,而且应该是绝对值的,电机有动力线,编码器上也有线。定位刹车的原理是编码器会实时记录电机当前的位置,只要收到信号说电机要停,那电机就会要要求的地方停下来,说是停下来其他伺服电机会在当前位置有微小的抖动,眼睛看不出来的。电机一掉电,刹车就把电机抱住,其实这个时间电机的位置已经变了一点点了。
另外楼主说的电机加减速机加联轴器,其实一般精密的传动都不会加联轴器的,加轴器一般是因为同心轴不好,或者要对电机加以保护才会加,一般都是直连减速机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没有联轴器,空心轴的减速机或者空心伺服马达,伺服马达带刹车和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这个减速机比较厚,应该不是RV减速机,也不是谐波吧,应该是行星齿轮之类吧,马达比较小,应该不是空心的,应该是减速机输入端是空心轴的。

网友D:
里面有刹车。结构很简单,电磁离合器原理。 定片跟轴连接一起转动,动片跟电机本体固定,轴向可动,动片靠几根模具弹簧与定片压合在一起,摩擦力使得轴不能转动。得电起动时,动片后面的电磁铁吸合动片,使得摩擦片分离。电机可以转,停止时电磁铁失电,在弹簧力作用下摩擦片贴合进行刹车。

网友E:
首先这是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所以停止时位置是可以刹车抱死的,所以位置是很精确的。
其次,如果私服马达扭矩够大,完全足够翻转用的扭矩,所以就不用考虑用减速机,毕竟私服减速机还是不便宜的。
最后,私服马达的刹车是可以在停止时抱死的,不用担心位置的偏差。

网友:
减速机肯定有

楼主(2014-09-13):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连接的机构是什么功能

就是一个翻转平台~,要求是每次翻转的精度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图中肯定是由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来完成的,而且看你的图像是用在变位器上的,一般精度不高,所以很可能 ...

嗯嗯!这个是用在一套焊接夹具上的,翻转的精度要求比较高,你说这种精度不高,那为何焊接的时候焊道的位置都没有跑偏?精度高的翻转都不用联轴器的么,那是用什么呢,我还是小白呢,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是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所以停止时位置是可以刹车抱死的,所以位置是很精确的。
其次,如果私服马达扭 ...

我只知道这是带刹车的马达~至于前端是什么东西,不清楚了~呵呵~现在不是讨论价格的问题~主要是了解这坨东西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刹车。结构很简单,电磁离合器原理。 定片跟轴连接一起转动,动片跟电机本体固定,轴向可动,动片靠几 ...

你的意思是说电机前端装的是一个刹车器???那是什么类型的呢?离合刹车器?我觉得是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图中肯定是由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来完成的,而且看你的图像是用在变位器上的,一般精度不高,所以很可能 ...

行星减速器的形状有跟这个类似的么?不是说行星减速器的定位精度不好么,为何这种在翻转的时候的定位精度还是不错的?嗯~这种翻转机构是一边固定一边活动才好么?我自己做两端都采用了外球面轴承,在安装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折腾了好久才校正过来,所以我想请问下是不是一端做成固定式的一端做成活动的,因为图中的就是这样,一端采用外球面轴承(活动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在电机上面

网友:
这是伺服电机来的,,在电箱里有个伺服驱动器的,,还有程序来控制的,,,在程序中控制或设置电机的速度,,刹车,转多少圈,,

网友:
这个应该是RV减速器无疑了,我们实验室有做焊接机器人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是用在一套焊接夹具上的,翻转的精度要求比较高,你说这种精度不高,那为何焊接的时候焊道的位 ...

首先所谓的精度高与低是相对而言的,你说的在焊接时焊道的位置没有偏,那是你肉眼观察的结果,一般即使焊点偏了0.5mm或者1mm对焊缝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除非是焊缝很小的精密件,看你图里的应该是焊接大部件,焊缝根据不小。所以可以偏了只有零点几毫米,你都觉得精度很高了,而我说的精度高低是减速要行业的一个标准。减速机的精度通常以背隙来衡量,即齿轮回隙,现在市场上的行星减速机目前做得最好的是背隙是1弧分,非常贵,一般是用于机器人关节或者精密转台的,像这种变位机的精度不会要求那么高,可以5弧分、10弧分、15弧分甚至更差都有,看你的应用。而谐波减速机则以高精度著称,标称背隙是0弧分,实际测可能是十几个弧秒,但那已经非常非常小了,这种减速机最多的应该也是用在机器人关节上。还有一种RV减速机,精度也很高,可以做到1弧分以下,也是用在机器人关节上最多。
从你的图中我不确定是哪一种减速机,因为每种减速机都有像图中类似形态的产品,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铭牌查一下就知道。我的猜测是行星减速机,性价比高,因为焊接变位机精度不用太高,而且你负载200KG,不适合用谐波减速机,同等个头同等减速比的减速机,行星减速机可承受的扭矩要大得多。RV就更不太可能的,更贵,除非是用国产的杂牌。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精度高与低要看哪个行业的标准,还是计量单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星减速器的形状有跟这个类似的么?不是说行星减速器的定位精度不好么,为何这种在翻转的时候的定位精度 ...

行星减速机有法兰输出跟轴输出,你图中是法兰输出的,所以行星减速机是有这种形状的。这种比较大的变位机是焊出来的,所以两边的两个轴承座孔同轴度没有那么高,而且像你图中这种电机端是的减速机是固定的,另一端的轴承只是起到支撑的作用,所以另一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固定死的,这种安装会很麻烦,拆也很麻烦,而且转的时候可能会卡死,电机发热会比较严重一些,一般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就可以了,即另一端的轴承可以在轴向有一点回来滑动的距离,这样在热胀冷缩的时候,转轴就不会卡死了。这是基本设计常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