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孔精度和粗糙度无法控制,请帮忙解决

楼主(2014-08-05):
如下图齿轮。
在数控车CA6136上车内孔Φ16,三爪卡盘夹住Φ84.64毛坯外圆,先粗车内孔,再精车。可是出来的活总是减5到8丝,带3丝的锥度,而且粗糙度特别差。他们说可能是用的机夹刀刀片适用于2000r/min的转速,而我们的数控车床CA6136一般调到四百多转,转速快了,床子就不稳定。如果改换普通刀或许会好点。
各位是否有遇到这个问题,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A:
这工艺安排的太KD了,内孔可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艺安排的太KD了,内孔可铰

我说简单了,这道工序是先把孔钻出来,再车。同时Φ28的凸台外圆和相邻的端面也是一道下来的

网友B:
四五百转就不行了?床子校水平了吗?普车也不止这个转速啊。四五百转就别用刀片干这个孔了。换工艺铰吧。

网友:
可以三爪卡盘夹住Φ84.64毛坯外圆,精车Φ16内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五百转就不行了?床子校水平了吗?普车也不止这个转速啊。四五百转就别用刀片干这个孔了。换工艺铰吧。

床子都让工人用的不好了,而且本来就不是好机床。也尝试过用铰的,不过粗车完再叫,同轴度保证不了,到了滚齿机,就能偏出10丝来。是不是因为用的都是不好的机床和滚齿机?

网友(点评):
你工艺安排有问题,同轴度自然差得很

网友:
400转这孔车个屁,线速度达不到能光才怪了,这个孔怎么也不能少于1500转,还有你床子不行就要安排85外圆和内孔一道工序下,不然这0.08的同轴度都难弄

网友:
先粗车,单边留50丝的余量,上数控车床上精车,精车时第一步先加工凸面,精修卡盘爪,夹住工件的大外圆,且要紧帖粗车的大外圆的平面。内孔平面大小外圆一刀下,(注大外圆只能车近一半宽 度,还有一半夹在卡盘爪里面,车凹面时顺便车掉)。第二步就是反一个面,尽量夹先前车那个大外圆车好的那一端的外圆和以先前车好的大外圆的平面在卡盘上定位。车凹面,这样就可以保证内孔与平面垂直度。精车时主轴转速400转肯定是车不光的。至少也是1500转。